F413显示段式LCD是否一定要外部晶体

楼主(2011-06-22):
(无正文)

网友A:
请问F413显示段式LCD是否一定需要使用外部晶体达到精确时钟. 如果使用内部振荡是否OK.
引用 楼主:

显然不需要,使用内部RC肯定也可以,LCD对时钟要求没那么高。

楼主:
yewuyi. 又见到你了. 嘿嘿. 我还是改PIC用TI了.   另外GPIO开关输入加上拉电阻100k的话, 如果有10个按钮. VCC=3V. 这10个电阻是否消耗掉 3/100 * 10 = 300uA电流?

网友B:
LCD这么复杂吗,还要加晶体。
我以前划过LCD的电路板,没见过加晶体啊。
都是控制器提供信号给LCD的。
这个晶体的作用是产生设么时钟频率啊。

网友A:
yewuyi. 又见到你了. 嘿嘿. 我还是改PIC用TI了.   另外GPIO开关输入加上拉电阻100k的话, 如果有10个按钮. VCC=3V. 这10个电阻是否消耗掉 3/100 * 10 = 300uA电流?
引用 楼主:

那是自然,所以一般在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一般都要控制按钮的VCC,只有需要检测的时候才快速的打开它,在检测完毕后就关闭掉,这样工作的时间可以很短即可。

网友A:
yewuyi. 又见到你了. 嘿嘿. 我还是改PIC用TI了.   另外GPIO开关输入加上拉电阻100k的话, 如果有10个按钮. VCC=3V. 这10个电阻是否消耗掉 3/100 * 10 = 300uA电流?
引用 楼主:

俺多年以前也用过MSP430,不过已经很多年了,现在都忘记了。

网友C:
yewuyi. 又见到你了. 嘿嘿. 我还是改PIC用TI了.   另外GPIO开关输入加上拉电阻100k的话, 如果有10个按钮. VCC=3V. 这10个电阻是否消耗掉 3/100 * 10 = 300uA电流?
引用 楼主:

按钮是常开的话,只有按下时才耗电,未按下时,电流是pA级的
你总不至于10个按钮长按着不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