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或?

楼主(2011-06-22):
PORTD^=0x80;
我一直认为上面的语句只会把pord7管脚翻转,但是如果portd的其他管家如果设为下降沿中断,也会触发中断。郁闷,这个是不是管脚间相互干扰呢?

网友A:
按说是不会受影响,除非编译器有BUG

网友B:
如果触发产生了下降沿中断,说明在^前,具备下降沿中断的IO口处于高电平状态,执行^后,该IO口编程了低电平,所以产生了中断。

楼主:
用的是avr的studio4,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编译器问题!用的而是avr的xmega32a4!

楼主:
用^=马上进下降沿中断,屏蔽后就不不进去了!

楼主:
这个IO口接的是红外接收头,一直是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指令被分成了好几个指令,其中把io口当成一部寄存器用于保存中间值的原因!

网友A:
studio4?

你是用的用GCC的WINAVR吧?studio4可不带C编译器。

楼主:
呵呵,不行,我就在红外发射时把接收的下降沿中断给关闭了吧!我试试了关全局中断竟然没有用,非要关下降沿中断才可!不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厂给的一个叫toolchain的工具,好像是winavr!

网友B:
用^=马上进下降沿中断,屏蔽后就不不进去了!
引用 楼主:

如果该下降沿中断IO口上有内部弱上拉的话,你把它打开,然后执行^看看结果如何

楼主:
全名:avr-toolchain-installer-3.0.0.240-win32.win32.x86.exe
估计是winavr,以前没有用过winav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没有效果,谢谢你yewuyi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试过,没有效果,谢谢你yewuyi
引用 楼主:

在程序的初始化中,在初始化完毕各个寄存器后,先清除一次所有的中断标志

网友C:
结果如何?!!!

楼主:
恩,谢谢yewuyi,和xwj,还好问题及时被找到:P!

楼主:
339:              PORTD.OUT^=PIN3_bm;
+0000038B:   91800000    LDS       R24,0x0000     Load direct from data space
+0000038D:   2789        EOR       R24,R25        Exclusive OR
+0000038E:   8384        STD       Z+4,R24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
上面是avr的汇编,不过不懂!

网友D:
winavr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还是从C源程序里差问题吧。

网友B:
从楼主的问题衍生出来的一个话题:

AVR的IO口,在输出的时候,有一个端口缓冲寄存器,LZ为什么不用?而直接用PORTD来操作呢?

楼主:
端口缓存器?这个我还没有没用过,avr的端口不是只有PORTADIR(端口方向),PORTOUT(端口输出),PORTIN(端口输入),不知道端口缓存器是哪个?还希望yewuyi能多多指教!

网友E:
我不敢用异或,因为不确定它会干什么。

|= 置位
&= 清位

网友F:
异或就是将某一位取反,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
port就是缓冲寄存器了,pin才是输入。
异或运算,逻辑上不存在问题。
编译器也不存在问题。

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你的管脚,可能默认是输入的,AVR应该是及其弱的1,被你瞬间电平变化给干扰了。
你可以看看电平变化的管脚是哪个,然后在继续分析。

网友G: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你变化的这个管脚,干扰了隔壁的悬空的输入脚,所以它电平变化了。
AVR电平变化中断也是半个指令周期来滤波的,不存在数字电路的冒险触发的可能性。你时钟是多少M?

网友E:
不管异或指令本身有没有问题,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习惯。明明要变化一个管脚,却把整个8位同时拿来运算,即便需要的那个位变对了,其它7位怎么办?

你可能会说,我那几位悬空没用啊!可是,老大,你今天悬空,明天可能就接上了外设,这个设计悬空不等于下个设计也悬空。难不成你每次设计都把这个端口的数值改来改去?吃饱了撑的?闲的蛋疼?

这不关乎你会不会用异或,而是最起码的技术素质。你要非常明确你要修改什么,然后直截了当地修改那个变量,而不是耦合上其它不相关的因素。一个没有移植性的C程序,跟汇编有什么区别?简直是倒退!

网友A:
呵呵,25楼有点自相矛盾哦,偶帮板LZ说几句:P

1、异或、与、或等操作指令并没有什么问题,本身并不会出现“即便需要的那个位变对了,其它7位怎么办?”的问题或者烦恼,而不用管是否“那几位悬空没用啊!”否则C语言也就没法用也没人用了(比如电脑等没有位操作指令的);

2、LZ用异或可以说本身就是为了做一个“有移植性的C程序”,而不是没有。因为这是任何C编译器都支持的并应该直接编译通过的。(不过个人觉得这种和硬件直接相关的程序严格来说应该用宏,既保证可移植性也可随时根据硬件修改来更改端口,而不用去改动主体程序)

3、AVR的指令集有方便的地方,比如有单周期的读写端口指令IN、OUT,有位操作指令SBI、CBI可以直接操作IO端口寄存器,却偏偏没有端口取反的指令,所以要实现这个操作还非得用异或不可,这点实在是....:P

4、LZ 16楼的代码感觉不对劲,不知道你PORTD.OUT是咋定义的
areshan发表于 2011-6-22 17:2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屏蔽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6楼: 339:              PORTD.OUT^=PIN3_bm;
+0000038B:   91800000    LDS       R24,0x0000     Load direct from data space
+0000038D:   2789        EOR       R24,R25        Exclusive OR
+0000038E:   8384        STD       Z+4,R24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

网友A:
赞同23、24楼的说法,有这种可能,
不然偶也想不出除了编译器BUG还能有什么了
(呵呵,当然,还可能是老x孤陋寡闻了:))

网友D:
不管异或指令本身有没有问题,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习惯。明明要变化一个管脚,却把整个8位同时拿来运算,即便需要的那个位变对了,其它7位怎么办?

你可能会说,我那几位悬空没用啊!可是,老大,你今天悬空,明天可能 ...
引用 网友E:

对于 非读-修改-写的端口设计 这样操作没问题,
但是对于 读-修改-写的端口设计确实会有隐患!

网友A:
对于AVR,端口的输入输出寄存器是各自独立的,不存在隐患。

而且,AVR除了异或或者 对端口输出寄存器  读-修改-写,还真没别的方法。

至于说16楼的编译代码不对,是因为定义正确并且优化级别正确的话应该会被编译成端口寄存器操作,而不是地址操作,而且是间址操作

早期的MPU都没有位操作指令,执行位取反都使用异或操作!

例如:   C程序       PORTB ^= 0x01;           //  对PORTB口的0位取反

       汇编程序      IN        R20,PORTB           ;  读入PORTB口数据到R20
                               LDI       R21,0x01             ;  R21设置为0x01
                               EOR      R20,R21               ;  R20,R21异或(将0位取反),值送R20
                               OUT      PORTB,R20           ;  将R20的值送PORTB口123jj 发表于 2010-8-7 13:47

网友E:
对于 非读-修改-写的端口设计 这样操作没问题,
但是对于 读-修改-写的端口设计确实会有隐患!
引用 网友D:

说反了,对于 读-修改-写的端口 使用异或指令才可靠,用位操作指令才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D:
说反了,对于 读-修改-写的端口 使用异或指令才可靠,用位操作指令才有可能出问题。
引用 网友E:

对于读-修改-写用异或也是不可靠的,对于置1、置0要看它怎么设计的,只是因为一般的置1、置0其实本质就是 读入-修改-写入。所以说异或也肯定是不可靠的。

楼主:
下降沿中断pd2(输入),用来异或的管脚是pd3(输出)!,谢谢linqing,讲解的好深入!
回复 网友G:
用的是4M的时钟,通过PLL倍频到20M的!

楼主:
没有想到小小的端口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lol,自己要努力!

网友H:
是的 一般都是20楼的写法

网友E:
说过说端口可以用异或的,拜托找几个成熟的代码给大家展示一下,可以去看AVRLIB,去国外一些开源的网站去翻。

国内的代码我不认可,找到也别吭声。敢说编译器通过就没问题的人,赶紧收拾收拾,死了算了。

找到了,贴出来,我服气,给大伙道歉。找不到,拜托也说一声,免得祸害后人,殃及子孙。

网友I:
XMEGA有专门的反转寄存器的

后期的AVR也可以写PIN寄存器来实现反转端口的

看LZ的这句汇编代码好象确实有问题,“LDS       R24,0x0000”

网友J:
我不喜欢在端口上异或,
从定义上也可以看出,芯片厂商希望用户怎么用这个:PORTOUT
从前用51,突然有一天用AVR,发现这个定义,直叹高明。

网友E:
我同意37,38楼。

端口异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创新”,把单纯的软件思维照抄照搬到硬件上,这种惯性思维只图自己快活,不管硬件死活,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简单地说,敢这样用异或的人,牙根没看过硬件手册,不了解单片机IO口的结构,不知道管脚怎样定义。更不确切知道哪些语句负责IO。

下面是AVR一段操作IO的代码,比较一下与上述帖子中的反汇编有什么区别:

可以看出,操作端口的汇编语句是,读——IN,写——OUT;C语言里是读是INPx,写是PORTxn。

不仅是AVR,现在流行的51,如CY7C68013,都已经有了端口输入输出的方向控制控制,如OE寄存器,而且输入输出的都是分别控制的。目的是让程序员非常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不是越来越含糊不清。

任何脱离硬件的写法都是闭门造车。C语音本身和编译器都不是万能的,最后的屏障是程序员自己。如果你在写程序的时候放任自己,势必增加了硬件行为的不确定性,结果也是未知的,模糊的。

网友E:
请问:如果我要对PORTD的第7位取反,应该如何写呢?

网友A:
请问:如果我要对PORTD的第7位取反,应该如何写呢?
引用 网友E:

——同问,请38,39楼的专家解答

网友D:
Xmega 的端口多了好多寄存器出来,
有PORT.OUT(输出寄存器),PORT.OUTSET(输出置1),PORT.OUTCLR(输出置0),PORT.OUTTGL(输出反转),
那么:
|可以改写  PORTD.OUTSET = PIN3_bm;
&可以改写 PORTD.OUTCLR = PIN3_bm;
^可以改写 PORTD.OUTTGL = PIN3_bm;

网友A:
那非Xmega 的呢?
或者以前的老芯片呢?全扔掉?

网友K:
看来Xmega 系列修改了以前的不足

网友E:
那非Xmega 的呢?
或者以前的老芯片呢?全扔掉?
引用 网友A:

非Xmega或以前的老芯片,是不能对端口取反的!如果一定要对其取反,就要用Xmega!;P

网友E:
MEGA8,IAR:
PORTD^= (1<<7);

生成的汇编:
LDI     R16, 8
IN      R17, 0x18
EOR     R17, R16
OUT     0x18, R17

请教专家,这样的功能如果不这样写应该要怎样写?

网友E:
先把0x18、0x17、0x16的区别整明白,再来问这个问题。

既然你相信编译器,那你就这么干吧。不解释了。

网友E:
楼上的专家:不是我相信编译器,因为如果要对PORTD的第7位取反,我只会这样写:
PORTD^= (1<<7);

我想请问专家,如果不这样写,应该怎样写呢?
我上面这条语句总共就14个字符,按照你的写法,估计也差不了多少,写出来估计也就十几秒钟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愿意写出来呢?

网友E:
更奇怪的是:我的AVR项目98%都是用的汇编,C我是半桶水,你怎么就看出我没弄明白0x18、0x17、0x16的区别呢?

网友E:
因为楼主的例子写的是PORTD,而我的C程序中用的是PORTB,所以贴出来的反编译的地址是PORTB的地址:
下面是随便从某个程序中复制出来的:
     LDI        R17,TRISA_O
     OUT        DDRA,R17        ;A口方向寄存器设定

   LDI        R17,0B00001000        ;关所有输出
   OUT        PORTA,R17

    IN        R17,PINA
    ANDI        R17,(1<<HY)

网友L:
都是高手,唵学习

网友E:
说你分不清0x18、0x17、0x16,你不承认。说你崇拜编译器,你不承认。说你不看手册,你还不承认。

你就想知道你是对的,那么,OK,你对了。

网友E:
确实是砖家啊!无语!

网友E:
说你不懂异或指令,你不承认。说你不懂C语言,你不承认。说你不懂单片机,你还承认。

你就认为你是专家,那么,OK,你是专家。
(小声说下:最好拿出点证据来证明你是专家要好点)

网友M:
呵呵~~~

二姨家今年流行门真多,又来一个“专家门”  :lol

网友E:
从41楼开始,你们把不同意见者推为“专家”,进而开始嘲讽。ZRL700424更是推波助澜,跟人学坏。这不是讨论问题的姿态,不讨人喜欢,招人个应。

所以,你大可以用你的异或。这个情形之下,我闭嘴,不再回应。

网友E:
从41楼开始,你们把不同意见者推为“专家”,进而开始嘲讽。ZRL700424更是推波助澜,跟人学坏。这不是讨论问题的姿态,不讨人喜欢,招人个应。

所以,你大可以用你的异或。这个情形之下,我闭嘴,不再回应。 ...
引用 网友E:

不同意见者?你有意见吗?意见在哪?
对某个端口取反我说不用异或那怎样用呢?你的意见呢?

网友E:
你的不同意见就是指责我不懂编译器,不懂数据手册吗?
你说用异或不可靠,那你说出来应该怎样写不就完了?

网友N:
帖子不错,结尾就有点……

网友M:
端口缓存器?这个我还没有没用过,avr的端口不是只有PORTADIR(端口方向),PORTOUT(端口输出),PORTIN(端口输入),不知道端口缓存器是哪个?还希望yewuyi能多多指教! ...
引用 楼主:

在输出的时候,端口缓冲寄存器肯定要用端口输出(PORTOUT)的啦~~~

网友O:
咦,看到最后就是为了看不用异或如何在C中实现端口电压翻转,怎么下面没有呢?

网友O:
Xmega没用过。按照传统AVR的定义,PORTX是数据寄存器,PINX是引脚,DIRX用于设置方向。也就是说,如果DIR设置为输出,那么PIN脚上的输出就是就是PORT寄存器的值。异或操作就是读-运算-写过程,如果AVR的端口硬件电路没有问题,且此过程不被中断打断的话,这个操作是很安全的啊。

网友O:
不管异或指令本身有没有问题,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习惯。明明要变化一个管脚,却把整个8位同时拿来运算,即便需要的那个位变对了,其它7位怎么办?

你可能会说,我那几位悬空没用啊!可是,老大,你今天悬空,明天可能 ...
引用 网友E:

运算了又如何,数据和状态又不会变。而对具体硬件设备讨论移植,本来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几乎每个公司的MCU端口操作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又顶上来了:L

网友P:
应该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Q(2011-08-04):
不熟悉的,最好不要乱用,像我,什么简单的语句都不用。就用复杂的,能懂的。。。

网友E:
不熟悉的,最好不要乱用,像我,什么简单的语句都不用。就用复杂的,能懂的。。。
引用 网友Q:

我现在只用“NOP”指令,其它指令都不敢用!

网友R(2014-05-08):
怎么不试试对PIN写1,据说能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