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DXP,简直坑爹

楼主(2011-06-22):
DXP2004,用了两年一直好好的,昨天画板子忽然就不行了在放置过孔的时候直接弹出错误~~~~重装了好几遍度不行,看来只好把系统拔了重来了~~问问各位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从逻辑上说,这个未必是DXP的问题吧

网友B:
可能跟一些中文软件有冲突,我开金山词霸它就爱出问题。

网友C:
你装下SP4就稳定多了

网友D:
这破软件垃圾的很。。。想不明白为何那么多人死耗着就是不愿换平台....

难道就发现不了这软件设计上的那么多的问题吗?

网友E:
没用过DXP的路过。

网友F: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忘了是怎么解决的,可能是重装系统了。

网友G:
用DXP很多年了,一直没遇到什么问题.. 是不是你的盗版XP有问题

网友H:
我也碰到过问题,我用的AD6.9,之前一直没问题,但上次画图确问题不断,首先是修改原理图以后不能将修改更新到PCB,之后是保存为99se版的文件后用99se打开发现覆铜和定位孔都没有了,相当郁闷+麻烦ing

网友C:
你用不会是win7吧。。。

网友I:
LZ先卸载,重新在网上下一个吧

网友J:
对DXP,退避三舍.

网友K:
什么逻辑!
干嘛不说坑爹的是显示器呢?

网友L:
**完不给钱还回头说太松的人:curse:

网友M:
D版问题

网友N:
DXP我一向不推荐,呵呵,protel 或者pads

网友O:
我也遇见过,哎

楼主:
拉到就别喷我的盗版了,毕业不久的新兵蛋子,哪有钱正版,不用99SE就是兼容问题,还有2004的库文件是相当齐全,用了两年,突然就不行了~~~重装也不行,蛋疼

网友P:
有同感的同情一下lz
建议换版本吧。比如Altium summer啊winter啊之类的
我用过精简版的没问题

网友Q:
我不用这个
用CADENECE

网友:
我以前出现过其他的问题,试着给电脑清理垃圾等其他措施,后来就好了

楼主:
我果断把系统还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