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栅源电压为0竟然关不掉

楼主(2011-06-22):
MOS管的栅源电压为0时,还是有电流在DS间流过,但是将栅极电压接到-9V就完全关断了,是不是我的管子有问题啊??IRF5531呢!

楼主:
或者应该说MOS应该有一参数,表征在MOS没有开启的状态下的Id随Vsd的电压变化的参数

网友A:
上个图来比较好分析`

网友B:
是的,上个图,一起看看

网友C:
把模电书拿出来看看吧,理解Vgs的含义
你的栅极为0V时,测量一下Vgs

网友D:
IRF5531?
在IRF网站上也根本找不到这个器件。

网友E:
看一下漏电流参数,如果在它以内说明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是IRF3315,在Vgs = 0,DS =150V时,漏电流是25uA啊

网友F:
25uA 应该看成是 没有电流了吧。

你需要电流小到什么程度可以接受? 说说

网友D:
首先要告诉我们你所谓的还有电流流过,到底是多大的电流。

网友G:
耗尽型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好,您说的就这样指的是依然有比较小的电流呢?还是说会有电流啊?

网友:
谁知道你是不是买的次品。。仿冒很多的。。

网友H(2011-08-20):
测量你VGS压差,可能S端有负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