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上有用过MP1411这个DC-DC的吗?

楼主(2011-06-22):
我用5V输入,想得到3.3V输出。现在的现象是输出通常为0V,突然有一下会变成4.95V, 过会儿再变成0V,以此循环。检查过电路,和手册里面的参考电路完全相同。

问下调试过这个芯片的朋友,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SS, EN, BS 等脚上的电压是多少?

我测了下,0V输出的时候,SS是0.91V, EN在4V左右,BS和SW之间的电容两侧的电压是4.5V。当输出变成4.95V的时候,BS和SW之间的电容两侧的电压是2.5V左右。

手头除了万用表没别的工具了,知道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看现象是短路保护的情况

网友B:
貌似是芯片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C:
应该是电路设计或元件选择特别是储能电感的选择有误,仔细对照器件手册去检查。

网友D(2011-11-19):
耐压可以到23V,MP1482耐压只有18V

网友E:
一定要有示波器来看每一脚位的各波型间之关系

网友F:
找原厂FAE看一下吧!

网友G:
把图贴上来看看,DC/DC这种模块技术很成熟了,应该没有啥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