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仿真问题!!!

楼主(2011-06-22):
MPLAB IDE 仿真时断点不能取消是怎么回事!明明已经取消了!快捷键F2,也看不到,程序运行到他原来的那里点就停了!必须退出仿真环境,再次进入,断点才能真正取消!太麻烦了!大家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点MPLAB上的那个复位,复位一下MCU即可。

网友B:
不用退出,我的解决办法是:在停止的地方设置断点后,再取消即可

楼主:
哦,效果一样。有的时候可以这样就没事了。有的时候,怎么搞都不行,非得退出。问过代理商的技术支持,他们讲,这是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网友A:
哦,效果一样。有的时候可以这样就没事了。有的时候,怎么搞都不行,非得退出。问过代理商的技术支持,他们讲,这是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引用 楼主:

这不是MPLAB的问题,是调试器的问题,不知道你用的调试器型号是什么?是MCHP原装的还是别的厂家做的?

在ICD2上过去偶尔出现,一般点RST一次就可以了,这主要是ICD的方式是把中断地址DOWN下去的,退出时可能没有及时清除掉吧,ICD3很少遇到。

楼主:
哈哈哈!楼上的高手是说对了!我用的IDC2是MAPIC授权生产的,不是原装的。看来是IDC2的事!IDC2我都用4年了。看来该换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