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助:谁能提供ADS1218 DEMO 源代码

楼主(2011-06-22):
无**常切换测量通道,命令复位后可以设定一次,之后就没成功切换过一次...

楼主:
顶一顶,没有人用过此芯片?有谁能帮到俺?   Help!救命哪!%#&*@!

网友A:
楼主都喊救命了

网友B:
通道切换通过配置MUX(01H)寄存器来实现。
请问是否通过寄存器,而不是RAM或者Flash?

网友C:
楼主写的不太明细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相助,问题已解决。

  估计是PDF描述缺失部分信息,也可能是某人E文比较烂导致---提前道歉,呵呵。
  本人采用软件复位、软件触发,硬件片选、采样结束标志。
  实际流程:(可能不是正规用法,也可能有多余操作,奈何Boss给的时间已相当紧张,就不继续探讨了,留待有兴情人士或俺有点闲时完善,好歹本人板上已初步出结果了)
    软RESET --- 延时1.5mSec --- 设置全部需修改寄存器 --- 延时20uSec --- 进入主循环
  主循环:
    片选 --- 设置采样通道 --- 延时20uSec --- 设置读取一次采样值 --- 等待采样完成标志,空采空读一次 --- 延时20uSec --- 设置读取一次采样值 --- 延时20uSec --- 关闭片选 --- 等待采样完成标志 --- 片选 --- 延时20uSec --- 设置读取采样值 --- 延时20uSec --- 读取本次 24Bit 采样值 --- 关闭片选 --- 重复主循环过程或各位其他要求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