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8053与CY7C68013是否兼容?

楼主(2011-06-22):
1,是否兼容?
2,兼容的情况下,线路上能否直接替换?除了功耗,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A:
不一样的哦,CY7C68053的IO电压范围是1.8V-3.3V,貌似CY7C68013不是。
好像还有启动模式也有点不同。有个应用手册AN6076讲到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