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DSP的过采样技术。

楼主(2011-06-27):
:L

网友A:
看数字信号处理的教程

网友B:
过采样是使用远大于奈奎斯特采样频率的频率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设数字音频系统原来的采样频率为fs,通常为44.1kHz或48kHz。若将采样频率提高到R×fs,R称为过采样比率,并且R>1。在这种采样的数字信号中,由于量化比特数没有改变,故总的量化噪声功率也不变,但这时量化噪声的频谱分布发生了变化,即将原来均匀分布在0 ~ fs/2频带内的量化噪声分散到了0 ~ Rfs/2的频带上。右图表示的是过采样时的量化噪声功率谱。
  若R>>1,则Rfs/2就远大于音频信号的最高频率fm,这使得量化噪声大部分分布在音频频带之外的高频区域,而分布在音频频带之内的量化噪声就会相应的减少,于是,通过低通滤波器滤掉fm以上的噪声分量,就可以提高系统的信噪比。

网友C:
这个打个比方来说,要中一根一米棍上20等分锯断。

你有两个尺子,一个是10公分刻度的,一个是1公分刻度的
你用前者锯出来的,肯定不精确,用后者的话相对就好很多

实际上用10公分也对付锯了,但TI给你的就是1公分的,这就叫过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