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这个电路呢

楼主(2011-06-22):
这个是原理图,其中开关管使用的IGBT,25N120,U为0时,IGBT的门极和反相器输出

当U升高到200V左右时,信号变成一下这样

楼主:
IGBT门信号的振荡直接影响IGBT的正确开关,导致电容不能正常充电。原来没有加光耦隔离的时候,有一次导致了FPGA没有信号输出。
这个图片是FPGA的输出IO信号,就是图中的TTL,不能理解它为啥会变成这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个电流脉冲激励电路?
没看明白D1,Q3在电路中的作用,莫非是因为电路寄生电容很大?
D7相关电路也没明白,舍弃电阻电容,将D7反接应该更好吧。
楼主说说这电路要实现什么功能和指标先。我也来学习下。

楼主:
为什么要将D7反接呢?

楼主:
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么?

网友B:
IGBT应该加反压,才可保证可靠关断啊

网友C:
驱动电路搞这么复杂,不如用个TLP250之类的光耦直接驱动IGBT,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