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接上拉电阻,74HC125为什么不能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1-06-22):
multisim仿真时,输出接上拉电阻,方波输入时,74HC125只能输出高电平?而74HC04却可以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请大侠们解惑,谢谢!
    输入是占空比50%的方波,幅值2V,示波器上面的通道是74HC125输出的2V电压,下面的通道是74HC04输出的方波

网友A:
这个跟上拉电阻无关,HC器件的工作电压低至2V时可能会工作不正常,这跟仿真模型的参数设定有关,提高工作电压,另检查125器件的供电端是否正确设定连接。

楼主:
to chunyang大侠,multisim元器件库中,74HC125只有2V和4V可选,(1)将电源电压都换成4V的;(2)将上拉电阻去掉,74HC125的输出就是方波,(3)将上拉电压换成3.5V,输出仍然是3.5V,只是叠加了一些纹波。

楼主:
74HC125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