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变波特率通迅

楼主(2011-06-22):
//4800发0x00
USART1->BRR = 0x3A98;
USART_SendData(USART1,0x0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变波特率为9600
USART1->BRR = 0x1D4C;
USART_SendData(USART1,0x55);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为什么在发送0x00的时候也是9600的波特率?

网友A:
按这个流程:
Disable USART1
改变波特率
Enable USART1
发送 数据

网友B:
要等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毕,再转换波特率。

楼主:
不行。单步的时候很正常,一串动做下来就不对了

网友B:
USART_FLAG_TXE不表示发送结束,只表示发送缓冲区空。

网友C:
单步的时候是有延时的

楼主:
解决了。
在USART初始化时ENBALE,
在变波特率时,不要DISABLE。片段如下:
                                        //4800发0x00
                                        USART1->BRR = 0x3A98;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0x0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变波特率为9600
                                        USART1->BRR = 0x1D4C;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0x55);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谢谢香水城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