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能输出多大功率?

楼主(2011-06-22):
松乐的16A的线路板焊接继电器,线圈是12VDC, 输出触点接交流220V,控制水泵,按

厂家PDF,输出触点可为7A 250VAC, 请教可靠的输出功率是多少?不应该是7X250W

吧。

网友A:
按照你现在控制的电压,最大视在功率是220V*7A=1540VA。

楼主:
2楼有些无聊了。
我觉得不可能是7A,250VAC, 但不知道这个PDF参数的含义,所以请教触点控制220VAC,那可靠的输出功率能是多少?

网友B:
他不输出功率的,也不消耗功率。只是说能分断220VAC,7A的电流

楼主:
谢谢楼上,我表达错误了,是你说的这个意思,不过我觉得如果负载是泵,还不应该能分断220VAC,7A的电

流,是否应该有保险系数?泵是电机,瞬间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B:
你拿继电器来做泵的开关啊,那应该不行,电流一大,接点会黏住的到时候就完蛋,你应该选一个接触器或者能控制的空气开关。

网友C:
PDF上不是写了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么?

网友D:
继电器一般用来控制弱电。接触器一般用来控制强电。

网友E:
要注意负载的最大瞬态电流,感性负载还要注意反电动势,二者均不能超出触点的容限。

网友F:
学习了.
一直在使用的东西,不过确实没有仔细了解它. 只知道同样继电器,工作在交流时比工作在直流状态可靠.

网友G:
控制水泵,最好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控制水泵
不过也要看你的泵大小,小功率完全在继电器承受范围内,那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回11楼
那是因为交流电有自然过零点,有助于熄灭电弧,直流的话就全靠继电器触点了,估计拉几下弧,触点就完蛋了。

网友H(2012-05-20):
泵功率怎么没写出来,继电器触点功率要大于泵功率。电压相当,电流要留余量。买继电器时要注明是电机负载。

网友I(2013-05-05):
楼上说的完全的表达了我想说的

网友J:
这个题目 也一直是我 模糊的概念,今天大致明白了。谢谢 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