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楼主(2011-06-22):
Protel99SE一张图纸不够用,该如何将几张图纸一起生成网络表?

网友A:
在Design->Create Symbol From Sheet中生成各原理图的Symbol,并标识各信号关系,即可将几张原理图一起生成网络表。

网友B:
层次原理图画法,可以到优酷知道相关的视频教程。

网友C:
胖哥,上次俺跟你说的恒流电源不恒流的原因是比较器LM393做了运放,可以进行小范围负载调整,瞬间短路由于没有放大功能所以恒流调整不过来,俺没有细看,如果你不明白再跟俺留言,俺仔细回复你!
借花献佛了,楼主!

网友D:
先把几个图纸合并成总原理图纸(层次原理图),然后对应一起生成网络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