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操作NOR FLASH

楼主(2011-06-22):
请教个很菜的问题。
假设我的系统使用STM32F103ZE,外接并行NOR FLASH,在BANK1,基址是0X60000000。
设定好FSMC及对应的IO后,如何操作NOR FLASH?
如要进行读NOR FLASH,这样可以吗?
data[0] = *((unsigned long *)0x60000000);
data[1] = *((unsigned long *)0x60000001);
data[2] = *((unsigned long *)0x60000002);
data[0] = *((unsigned long *)0x60000003);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样将程序烧写到NOR FLASH ,然后可以读出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