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发送字符串问题!

楼主(2011-06-22):
uart.c
#include <Atmel/AT89X51.h>
#include <uart.h>

/*定义接收&发送区缓存*/
vuchar UART_RxBuf[UART_RXBUF_SIZE];
vuchar UART_TxBuf[UART_TXBUF_SIZE];

/*定义串口缓存*/
static UART UART_Buf;

/* 初始化串口对应缓冲区*/
void  UART_Init()
{
        UART_Buf.Rx_ptr                = UART_RxBuf;
        UART_Buf.Uart_WR        = UART_RxBuf;
        UART_Buf.User_RD        = UART_RxBuf;
        UART_Buf.UART_RxBuf_IsFull = 0;

        UART_Buf.Tx_ptr                = UART_TxBuf;
        UART_Buf.Uart_RD        = UART_TxBuf;
        UART_Buf.User_WR        = UART_TxBuf;
        UART_Buf.UART_TxBuf_IsFull = 0;
}

/*串口初始化*/
void RS232_Init()
{
        SCON=0x50;        //UART mod=1 REN=1
        TMOD=0x20;        //Timer1 Mod=2
        PCON|=0x00; //SMOD1=0
        TH1=0xfd;
        TL1=0xfd;        //9600bps at 11.0592
    ES=1;                //Com interrupt enable
        TR1=1;
        EA=1;

        UART_Init();
}
void Uart_F()
{
        TI=1;
}
/*串口写数据到缓存区*/
// 接收数据
uchar UART_TxByte(uchar byte)
{
    uchar *ptr;
        if (UART_Buf.UART_RxBuf_IsFull==1)
        {
                return 1;
        }
        ptr        = UART_Buf.Uart_WR;
        ptr++;
        if (ptr == UART_Buf.Rx_ptr+UART_RXBUF_SIZE)
                ptr=UART_Buf.Rx_ptr;
        if (ptr == UART_Buf.User_RD)
        {
                UART_Buf.UART_RxBuf_IsFull=1;
                return 1;
        }
        *UART_Buf.Uart_WR        = byte;
        UART_Buf.Uart_WR        = ptr;
        return 0;
}

/*串口从缓存区读数据*/
uchar UART_RxByte(uchar *dat)
{
        if (UART_Buf.Uart_RD == UART_Buf.User_WR) /** 发送缓冲区无数据*/
        {
                return 1;
        }
        *dat = *(UART_Buf.Uart_RD++);
        if (UART_Buf.Uart_RD == UART_Buf.Tx_ptr+UART_TXBUF_SIZE)
                UART_Buf.Uart_RD        = UART_Buf.Tx_ptr;

        if (UART_Buf.UART_TxBuf_IsFull) //处理标志位
        {
                UART_Buf.UART_TxBuf_IsFull=0;
        }
        return 0;
}
/*用户写数据到缓存区*/
// 发送数据
uchar User_WRByte(uchar byte)
{
        uchar *ptr;
        if (UART_Buf.UART_TxBuf_IsFull == 1)
        {
                return 1;
        }
        ptr        = UART_Buf.User_WR;
        ptr++;
        if (ptr == UART_Buf.Tx_ptr+UART_TXBUF_SIZE)
                ptr = UART_Buf.Tx_ptr;
        if(ptr == UART_Buf.Uart_RD)
        {
                UART_Buf.UART_TxBuf_IsFull = 1;
                Uart_F();
                //return 1;
        }
        *UART_Buf.User_WR=byte;
        UART_Buf.User_WR=ptr;
        return 0;
}

/*用户从缓存区读数据*/
uchar User_RDByte(uchar *dat)
{
        if(UART_Buf.User_RD==UART_Buf.Uart_WR) /** 接收缓冲区无数据*/
        {
                return 1;
        }
    *dat=*(UART_Buf.User_RD++);
    if(UART_Buf.User_RD==UART_Buf.Rx_ptr+UART_RXBUF_SIZE)
                   UART_Buf.User_RD=UART_Buf.Rx_ptr;

        if (UART_Buf.UART_RxBuf_IsFull) //处理标志位
        {
                UART_Buf.UART_RxBuf_IsFull=0;
        }
        return 0;
}

/*串口中断*/
void serial_I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dat;
        EA=0;
        if(TI)
        {

                if (UART_RxByte(&dat) == 0) {
                        SBUF = dat;
                }
                while(TI==0);
                TI=0;
        }
        if(RI)
        {
                RI=0;
                dat = SBUF;
                UART_TxByte(dat);
        }
        EA=1;
}

main.c

#include <Atmel/AT89X51.h>
#include <uart.h>
/*写字符串函数*/
void UART_PutString(char *str)
{
        while (*str)
        {
                if( User_WRByte(*str++)==1 ){
//                        Uart_F();
                        str--;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dat;

        RS232_Init();
        UART_PutString("12345678");

/*        UART_PutString("********** 51 Uart Test Program **********\r\n");
        UART_PutString(" Version.........: 1.0                    \r\n");
        UART_PutString(" Writer..........: zzf                    \r\n");
        UART_PutString(" Target..........: AT89c51                \r\n");
        UART_PutString(" Compiler........: Keil C51 V9.02         \r\n");
        UART_PutString(" Creation time...: 2011.05.26             \r\n");
        UART_PutString(" Last Modify.....: 2011.05.26             \r\n");
        UART_PutString("******************************************\r\n");
*/
        EA=1;
        while(1)
        {
                if (User_RDByte(&dat) == 0)        {
                        User_WRByte(dat);
                //        Uart_F();
                }
        }
}

uart.h

#ifndef _uart_h_
#define _uart_h_

#define vucha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ART_TXBUF_SIZE 5
#define UART_RXBUF_SIZE 5
void RS232_Init();
void UART_Init();
void Uart_F();
uchar UART_TxByte(uchar byte);
uchar UART_RxByte(uchar *dat);
uchar User_WRByte(uchar byte);
uchar User_RDByte(uchar *dat);
typedef struct UART
{
uchar *Rx_ptr;
uchar  *Uart_WR;
uchar  *User_RD;
uchar  UART_RxBuf_IsFull;
uchar *Tx_ptr;
uchar   *Uart_RD;
uchar   *User_WR;
uchar UART_TxBuf_IsFull;
}UART;
#endif

UART_PutString("12345678");发送时只能显示 45678 ,123丢失
我单步调试时 看到中断时123 也送到 发送SBUF了,求高手指点!!!不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