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快的小车

楼主(2011-06-22):
各位高人好
本人今年想做一个速度快点的无人小车,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马达,
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还有车轮与地面的摩擦性能好的

网友A:
马达功率(工作电流,电压),最终的体现是转速(转/min)和扭矩上面。
马达的扭矩和牙箱的减速比配合好。牙箱之间加减噪剂可以有效的减少摩擦阻力和保护牙箱。
地面摩擦就看轮胎的材料了,充气的轮胎相对较好,还要注意的是车体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