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一件 大家来瞧瞧

楼主(2011-06-22):
信号流程是这样的  输入信号为低速信号 大概有1k左右

   输出信号是输入信号放在一个always块里,同步于高速时钟

   也就是高速时钟每个上升沿采样输入信号的状态 如果是高则输出高否则为低

   数字电路理论上只有0和1  怎么会出现中间态1/2vcc的怪事

   图为输出信号的波形 怪事一件[local]1[/local][local]1[/local]

   红色部分出现了一个方波突然衰减为1/2vcc  黄色部分的部分脉冲也有

  电压下降的情况 但是不严重 但是顶部有很多毛刺

网友A:
1/2VCC也许就是X状态,而且看整个波形显然写的不符合你的预期,你想法是用高速时钟
来同步采样1K的信号,根据你的描述出来的波形肯定跟1k的基本符合,而你现在的波形显然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写法出现了问题

楼主:
always @(posedge sysclk)
  begin
   if(scl)
    scl<=1'b1;
   else
   scl<=0;
  end

这个写法有问题吗?

网友A:
高速时钟是多少?50M?难道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语句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不知道是否是cpld的问题 今天上我的fpga看看

有可能是外部干扰 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宽的干扰呢

网友B:
出现反射了吧.

网友C:
两个输出信号接到一起了,一个高一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连接到示波器 难道要在示波器上做低阻化处理??

我这么做的目的是看看输入端得信号 经过高速采样过后

输出信号是否变样 因为用case语句解码spi总线发过来的

数据 0x81是有效的 发送0x82就无效 郁闷死了

以前采用mcu直接相连直驱是对的 加了一级光耦隔离就不对了

怪事一件

楼主:
是外面挂了一片ram

真是个马大哈

楼主:
我把其他的io置成三态输入了

所以oe的状态是x

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D:
那个电平其实就是有一段时间有两个信号同时驱动一个信号的状态。信号打架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