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9f165控制脉冲变压器的怪问题

楼主(2011-06-22):
使用79f165做调压(其中一个功能),做脉冲信号时发现,不接三极管,165(R14连接165)输出脉冲信号时没有问题的,但是接上三极管,就没有任何信号发出了(元件都是好的)

信号是  __| ̄|___  这样就是上述情况

要是信号是  ̄ ̄ ̄ ̄|_| ̄ ̄ ̄ ̄ ̄ ̄    这样却能正常通断(检测D6和9014之间的点)

为何这样?  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你说的二极管是D6么?这个有影响?好像不会吧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应该是三极管

网友A:
我不是很清楚,我猜测一下。
你指的“没有任何信号发出”,是指 检测D6和9014之间的点 是常高对不对?
三极管是有响应时间的,是不是高脉冲太窄导致9014响应不过来?
这样可以在R14并一个100p电容看看是否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