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继电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1-06-23):
我用的HJR-3FF-S-Z继电器,是下述电路图,但是连接好后,二极管亮了,继电器没有吸合,一端管脚电压为1.7V(但是我的另一个继电器模块,相同的继电器,这个电压就可以了),IO口换成VCC 5V可以吸合,大家有什么办法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A:
把4.7K电阻减小。。。。。。。。。。。。。。

网友B:
查一下继电器的直流阻抗,看需要多大的电流才可以可靠驱动其吸合,再通过放大倍数的关系计算基极电阻

网友C:
4.7KR改成2KR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一般用10k +9013 或者8050,从来没有这种问题
另外,你的IO口高电平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悬空4.8,接上后1.97……我两个一模一样的继电器,一样的电路,一个个可以一个不可以……很无语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悬空4.8,接上后1.97……我两个一模一样的继电器,一样的电路,一个个可以一个不可以……很无语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无语的,把这两块板的三极管对换你就发现真相了,
算你运气好,两块板就做出了 蒙特卡洛分析!

网友E:
你接的单片机不同,IO端不同,是有可能不吸合,,只要在IO端加只2K上拉电阻,问题就可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论和实践结合地太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成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