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6-23):
请教下,CMOS型器件(比如74芯片)的后级要带电流型的负载,比如数码管(每小段典型电流30ma左右),是不是要在74芯片和数码管之间加限流电阻或是加上拉呢?这是不是CMOS器件的共性呢?输出电流极小,但有电压驱动能力。另外,像这类CMOS器件如果后级接与时序控制有关的芯片,如单总线、IIC之类的。我看了下74芯片的响应时间是ns级的,这对时序有影响吗?感谢了。

网友A:
门电路是有驱动能力参数的,包括单个输出和电源/地的最大电流承载能力,可不是什么“极小”,通常为20mA左右,使用时注意不要超出即可,具体去看器件手册,而门电路的输出都是推挽结构的,无需加什么上拉,但限流电阻是必须的。门电路的延时很短,对时序无影响,除非是特殊电路,但不包括总线什么的,那些都是常规电路。

楼主:
2# chunyang 谢谢大侠的解答。我再去仔细看看74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