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啊,求救哦!!我的COrtexM3芯片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1-06-23):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一天我在下载ADC的实验程序,没事干想看看程序好的没?然后用J-LING连接火牛实验板,连接下载,下载完以后要运行的时候程序卡在那里不动了,然后等了一会还是不动,我直接结束进程,结果悲剧就上演了,从这以后插上J-LING下载程序,DEBUG设置J-LING下载完全失效,都不识别我的主芯片,也就是在debug setting的JTAG DEVICE CHAIN都找不到主芯片cortexm3,我重新擦除了程序也没用,然后对管脚进行电压检测,发现第九号管脚就是TCK管脚电压居然是2.26V,这个管脚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应该是0V才对吧?这个该怎么修理电路板?很着急啊!!谢谢大家了!!!应该不是主芯片的事情,可是TCK直接连接主芯片的,上拉电阻R61也很正常,大侠们帮帮忙啊必给高分!!!!!

网友A:
看看复位脚是不是正常,然后ISP看看,不成功的话,换个芯片吧。

楼主:
2# 午夜霓虹 复位引脚正常啊!!我看看ISP哦!!!

网友B:
香版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