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磁条卡信号的放大

楼主(2011-06-23):
请教下各位模拟高手,磁条卡信号的放大电路。小弟初接触这块,没有相关经验,希望有相关经验的朋友们多多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2011-09-05):
兄弟用这个干什么啊?

网友B:
做读卡头呗,用原来收录机的前置放大芯片都可以,自己随便找个运放也做了。

网友C:
这样的相关电路比较多,百度

网友A:
有谁做过使用ADC软件采样解码磁条卡的?给咱些帮助吧。

网友B:
有谁做过使用ADC软件采样解码磁条卡的?给咱些帮助吧。
引用 网友A:

磁卡上面是数字信号,直接整形读就是了,用AD做怀疑有自虐倾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兄弟啊,我想试试发帖,你给我当重复发帖给我结啦。

兄弟啊,磁条卡上的数字信号是刷卡的时候才能读的啊。不用ADC采样,那怎么去直接读呢?有什么好方法呢?可是从磁头出来的信号啊,没有硬件解码啊。没有时钟和数据的时序关系的。只有一根线。人与人的刷卡速度有区别,刷出来的波形周期就有区别。难住我啦。

网友B:
磁卡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磁道头上的导向区用来判断刷卡速度的。任何磁条类的存储,磁头不移动都读不出来的,不想人刷卡就要让磁头自己动。你搜下磁卡的ISO标准,里面有详细的编码说明。这个真的不用ADC,一个运放+单片机就做了。

网友A:
不好意思,说的有些跑题啦。运放已经有了,我的意思是单片机用什么接口,什么方式,接收磁条卡上的信息?EXTI,PWM,ADC,哪个好呢。看看附件的波形图,每个bit的周期可是跟刷卡速度有关啊。

网友B:
最好用比较器,没有的话,在外面整形好了送INT之类都可以。整个刷卡过程中可以认为速度不变。

网友D:
直接用IO判断高低电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