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继续针对STM8S的Option byte寻求答案

楼主(2011-06-23):
在ST官方提供的STM8S函数库中,找到了三个函数:

1、uint16_t FLASH_ReadOptionByte(uint16_t Address);
2、void FLASH_ProgramOptionByte(uint16_t Address, uint8_t Data);
3、void FLASH_EraseOptionByte(uint16_t Address);

第一个是读Option byte,第二个对编程Option byte,第三个擦除Option byte,具体函数实现如下:
/**
  * @brief   Programs option byte
  * @param  Address : option byte address to program
  * @param  Data : Value to write
  * @retval None
  */
void FLASH_ProgramOptionByte(uint16_t Address, uint8_t Data)
{
    /* Check parameter */
    assert_param(IS_OPTION_BYTE_ADDRESS_OK(Address));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option bytes */
    FLASH->CR2 |= FLASH_CR2_OPT;
    FLASH->NCR2 &= (uint8_t)(~FLASH_NCR2_NOPT);
    /* check if the option byte to program is ROP*/
    if (Address == 0x4800)
    {
       /* Program option byte*/
       *((NEAR uint8_t*)Address) = Data;
    }
    else
    {
       /* Program option byte and his complement */
       *((NEAR uint8_t*)Address) = Data;
       *((NEAR uint8_t*)((uint16_t)(Address + 1))) = (uint8_t)(~Data);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PROG);
    /* Disable write access to option bytes */
    FLASH->CR2 &= (uint8_t)(~FLASH_CR2_OPT);
    FLASH->NCR2 |= FLASH_NCR2_NOPT;
}
/**
  * @brief   Erases option byte
  * @param  Address : Option byte address to erase
  * @retval None
  */
void FLASH_EraseOptionByte(uint16_t Address)
{
    /* Check parameter */
    assert_param(IS_OPTION_BYTE_ADDRESS_OK(Address));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option bytes */
    FLASH->CR2 |= FLASH_CR2_OPT;
    FLASH->NCR2 &= (uint8_t)(~FLASH_NCR2_NOPT);
     /* check if the option byte to erase is ROP */
     if (Address == 0x4800)
    {
       /* Erase option byte */
       *((NEAR uint8_t*)Address) = FLASH_CLEAR_BYTE;
    }
    else
    {
       /* Erase option byte and his complement */
       *((NEAR uint8_t*)Address) = FLASH_CLEAR_BYTE;
       *((NEAR uint8_t*)((uint16_t)(Address + (uint16_t)1 ))) = FLASH_SET_BYTE;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PROG);
    /* Disable write access to option bytes */
    FLASH->CR2 &= (uint8_t)(~FLASH_CR2_OPT);
    FLASH->NCR2 |= FLASH_NCR2_NOPT;
}
/**
  * @brief   Reads one option byte
  * @param  Address  option byte address to read.
  * @retval Option byte read value + its complement
  */
uint16_t FLASH_ReadOptionByte(uint16_t Address)
{
    uint8_t value_optbyte, 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 0;
    uint16_t res_value = 0;
    /* Check parameter */
    assert_param(IS_OPTION_BYTE_ADDRESS_OK(Address));

    value_optbyte = *((NEAR uint8_t*)Address); /* Read option byte */
    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 *(((NEAR uint8_t*)Address) + 1); /* Read option byte complement */
    /* Read-out protection option byte */
    if (Address == 0x4800)
    {
        res_value =  value_optbyte;
    }
    else
    {
        if (value_optbyte == (uint8_t)(~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
            res_value = (uint16_t)((uint16_t)value_optbyte << 8);
            res_value = res_value | (uint16_t)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
        else
        {
            res_value = FLASH_OPTIONBYTE_ERROR;
        }
    }
    return(res_value);
}
这些库函数做的非常棒,这说明编译器完全可以在源代码中将选项字节部分的数据编译到烧写芯片的HEX中,但STVD+COSMIC为何单单不给出这个方法,而只给出了在程序代码中通过程序来操作FLASH的方式的写入选项字节。

我实在想不懂STVD+COSMIC如此这般的原因,如果用户根本就不需要在程序烧写后调整选项字节,但按照现在这种方法,依然需要写一大段代码,这岂不是白白浪费代码空间和工程师精力?而且在源代码中加入了这么一段操作选项字节的代码,那么从概率上讲,当MCU的PC指针异常后,完全可能出现非法操作选项字节的可能,这岂不是工程师给自己找麻烦,肯定是吃力不讨好嘛。

总体来说,一个产品设计完毕后,99.999%的用户不太可能再去修改选项字节,STVD+COSMIC为何霍视这绝大多数用户的要求,强烈呼吁ST和COSMIC增加直接在源代码中对选项字节的赋值操作,当然,目前的这三个库函数也应该继续保留,这样也可以满足一些特殊用户的需求。

网友A:
什么问题?

楼主:
这些库函数做的非常棒,这说明编译器完全可以在源代码中将选项字节部分的数据编译到烧写芯片的HEX中,但STVD+COSMIC为何单单不给出这个方法,而只给出了在程序代码中通过程序来操作FLASH的方式的写入选项字节。

我实在想不懂STVD+COSMIC如此这般的原因,如果用户根本就不需要在程序烧写后调整选项字节,但按照现在这种方法,依然需要写一大段代码,这岂不是白白浪费代码空间和工程师精力?而且在源代码中加入了这么一段操作选项字节的代码,那么从概率上讲,当MCU的PC指针异常后,完全可能出现非法操作选项字节的可能,这岂不是工程师给自己找麻烦,肯定是吃力不讨好嘛。

总体来说,一个产品设计完毕后,99.999%的用户不太可能再去修改选项字节,STVD+COSMIC为何霍视这绝大多数用户的要求,强烈呼吁ST和COSMIC增加直接在源代码中对选项字节的赋值操作,当然,目前的这三个库函数也应该继续保留,这样也可以满足一些特殊用户的需求。

楼主:
上面两位速度太快,俺还没来得及写完呢,怕帖子太长,先发了一部分,我这就把问题补到首帖后面。

楼主:
;P
引用 网友B:

洗碗机不准偷笑,抓紧帮我想办法。:@

网友C:
一个变通的方法:指定某一个FLASH EEPROM区域存储OptionBytes,编程器把这个区域的内容写入OPTIONBytes。
比如指定EEPROM的一个区域。

楼主:
一个变通的方法:指定某一个FLASH EEPROM区域存储OptionBytes,编程器把这个区域的内容写入OPTIONBytes。
比如指定EEPROM的一个区域。
引用 网友C:

那这可就完全依靠编程器软件支持了,对于ST和COSMIC自身来说,这样做还不如直接给出在源代码中生成option byte的HEX来的简洁吧。

网友D:
其实,通过ST的 STVP 软件,直接可以修改 option bytes;当然,STVP 也可以把option bytes保存到.hex/.s19文件,以及从.hex/.s19文件load option bytes

网友C:
叶兄,我研究出来办法,你买我手持机么?:lol

楼主:
其实,通过ST的 STVP 软件,直接可以修改 option bytes;当然,STVP 也可以把option bytes保存到.hex/.s19文件,以及从.hex/.s19文件load option bytes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种方式的弊端显而易见。

楼主:
叶兄,我研究出来办法,你买我手持机么?:lol
引用 网友C:

不能保证。
我们的编程器现在都是代理商送的原厂推荐使用的编程器,如果原厂推荐使用你的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指定代理商送你那个型号,否则有点小麻烦。

网友C:
初步研究结果----
源代码里面:
const unsigned char OptROP=0xa5;
const unsigned char OptOPT1=0xaa;
const unsigned char OptNOPT1=0x55;
const unsigned char OptOPT2=0x66;
const unsigned char OptNOPT2=0x99;
输出的hex片段:
:15480000A5AA55669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初步研究结果----
源代码里面:
const unsigned char OptROP=0xa5;
const unsigned char OptOPT1=0xaa;
const unsigned char OptNOPT1=0x55;
const unsigned char OptOPT2=0x66;
const unsigned char OptNOPT2=0x99; ...
引用 网友C:

晕倒,头文件里面定义OptROP了吗?

呵呵,我马上看看头文件去。

网友C:
头文件里没有啦,这个我自己写的。
const unsigned char OptArray[]=
  {
0xa5,//ROP
0xaa,0x55,//OPT1
0x66,0x99,//OPT2
0x00,0xff,//opt3
0x01,0xfe,//opt4
0x02,0xfd,//OPT5
0x03,0xfc,//OPT6
0x04,0xfb,//OPT7
0x05,0xfa,//OPT8
0x06,0xf9,//OPT9
0x07,0xf8,//OPT10
  };
==》
:15480000A5AA55669900FF01FE02FD03FC04FB05FA06F907F808
编译工具COSMIC+STVD

楼主:
初步研究结果----
源代码里面:
const unsigned char OptROP=0xa5;
const unsigned char OptOPT1=0xaa;
const unsigned char OptNOPT1=0x55;
const unsigned char OptOPT2=0x66;
const unsigned char OptNOPT2=0x99; ...
引用 网友C:

经查,头文件里面没有定义OptROP等,该源代码也没有进行绝对定位,所以,到底是怎么指向0X4800等地址的呢?

网友C:
我得把手持机上位机升级下,下回有客户需要,就可以提供这个技术支持了,呵呵。
FLASH+EEPROM+OPTIONBYTES,统统集成进去。

楼主:
我得把手持机上位机升级下,下回有客户需要,就可以提供这个技术支持了,呵呵。
FLASH+EEPROM+OPTIONBYTES,统统集成进去。
引用 网友C:

如何实现定位到0x4800的开始地址?

网友C:
;P过程有些复杂,不完美,COSMIC还是不尽人意,呵呵。

网友E:
  1. define region Option = [from 0x4800 to 0x48FF];

  2. place in Option { ro section .option.rodata,
  3. ro section .option.text };

IAR STM8,STM8L101F3,OPTION

#define OPT1_OFFSET  0
#define OPT2_OFFSET  2
#define OPT3_OFFSET  3
#define OPT4_OFFSET  8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bytes[] @".option.text"=
{
    [OPT1_OFFSET]=0x00,   //OPT1
    [OPT2_OFFSET]=0x00,   //OPT2
    [OPT3_OFFSET]=0x00,   //OPT3
    [OPT4_OFFSET]=0x00,   //OPT4
};

网友C:
IAR确实好弄很多。也可以弄的很完美。
建议楼主换用IAR
COSMIC我现在还没找到类似__root关键字的弄法。

楼主:
因为看到说IAR编译器还有一些问题,再加上IAR版本不断变化,而且IAR不支持RLINK,所以就没用IAR。

AVR等在IAR环境里面就是用root关键字,呵呵,STVD+COSMIC支持RLINK,而且打开PROGRAM界面也不错,各个代理商都推荐让用STVD+COSMIC,所以。。。

楼主:
;P过程有些复杂,不完美,COSMIC还是不尽人意,呵呵。
引用 网友C:

呵呵,讲讲细节。

网友C:
最新进展,过程仍然复杂,但结果完美了,呵呵:victory:

即日起免费为手持机用户提供此项技术支持(如何在代码文件中嵌入eerom初始化数据和optionbytes初始化数据)(COSMIC和IAR均可)
手持机已经支持从代码中读入optionbytes了:)

网友E:
呵呵,讲讲细节。
引用 楼主:

要买mcuisp的手持机,就会有技术支持。

楼主:
STVD的连接文件设置是否如此?

楼主:
经过测试,STVP不支持包含EEPROM的HEX文件调入,但可以通过在程序区窗口、EEPROM区窗口均调入同一个HEX文件的方式分别导入数据到STVP中,STVP会自动把不相关地址部分的数据忽略掉。

如果HEX文件带有option byte部分的数据,估计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调入数据,不过,这还真够麻烦的。

mcuisp快快公布你的方法!呵呵,到底如何生成option byte部分的数据到HEX中!?
香水也快来,给俺讲讲向COSMIC反馈的结果是什么!?另外,有没有可能把STVP的软件也修改为可以支持FLASH ROM、EEPROM、OPTION BYTE数据一起从同一个HEX中调入!?

楼主:
即使使用了IAR编译器,生成的HEX文件也无法在STVP中直接同时调入这三个部分,依然需要分三次调入。

呵呵,STM8S快让俺心凉了,怎么都推广这么久了,这些问题都还。。。

网友E:
即使使用了IAR编译器,生成的HEX文件也无法在STVP中直接同时调入这三个部分,依然需要分三次调入。

呵呵,STM8S快让俺心凉了,怎么都推广这么久了,这些问题都还。。。 ...
引用 楼主:

貌似有其他软件可以一次下载FLASH,EEPROM,OPTION。
我个人没有真真意义上使用STM8,所以没太关注。

STVP这个问题,应该向香主反应一下。

楼主:
待各位答案

楼主:
在反复实验和测试下,问题终于解决,有空整理一下文档后另开一贴讲解决方法。

在此再次鄙视STVD、COSMIC、STVP的白菜行为,目前STVP依然不支持HEX文件的一次调入,需要在FLASH、EEPROM、OPTION BYTE中均调用一次最终的生成的HEX文件,严重期望ST能完善STVP这个调入的问题,在用户实际制造过程中,操作人员完全有可能调入两个文件后忘记调入第三次文件,这必将造成制程梗塞导致返工损失。
另,STVD+COSMIC完全可以做到在连接文件中将EEPROM\OPTION BYTE等均定义好,用户不需再修改连接文件,说实话,很多新手多数都看不懂连接文件,何况让他再来修改连接文件呢?

网友A:
LZ提出这个要求的用意是什么?

从36楼的内容来看,似乎是想用STVP做生产工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了解了一下,首先STVP本来就不是做为生产工具而设计的,有某些不方便是必然的。其次,实际上工程师可以在STVP中建立一个项目,并让操作人员每次只需打开这个项目,其它所有的文件就会自动地调入进来;这样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网友E:
LZ提出这个要求的用意是什么?

从36楼的内容来看,似乎是想用STVP做生产工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了解了一下,首先STVP本来就不是做为生产工具而设计的,有某些不方便是必然的。其次,实际上工程师可以在STVP中 ...
引用 网友A:

那STVP是干啥用的??

网友A:
那STVP是干啥用的??
引用 网友E:

不是做为生产工具而设计的,是为工程师做开发、调试的时候用的。

楼主:
LZ提出这个要求的用意是什么?

从36楼的内容来看,似乎是想用STVP做生产工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了解了一下,首先STVP本来就不是做为生产工具而设计的,有某些不方便是必然的。其次,实际上工程师可以在STVP中 ...
引用 网友A:

官方推荐的编程器和编程软件是什么!?

我们公司不同意在编程软件下建立工程的方式,因为如此的话,则难以避免会出现所建立的包含有HEX的项目文件与源代码编译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当某些工程师心情不爽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个做些**,结果就是烧写码可以使用,源代码可能对不上,想要维护升级就麻烦了。

如果是源代码编译而来,只要把它上交代码时的HEX删除掉,重编译一次即可。

网友F(2012-08-17):
下面燒錄錯誤是什麽原因,
Error : Verify failed on Option Byte
Error : < OPTION BYTE verify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网友F:
我是使用軟件STM8S -MC-FW設置馬達參數,把其產生的文件放入馬達庫內,再編譯生成的S19文件,此S19文件導入STVP燒錄產生錯誤的。
不知以上方法是否有錯誤?
請高手賜教!!
多謝!

网友G(2012-12-02):
标记,但是没看到楼主的方法啊

网友H:
楼主的想法其实是可行,而且早就实现了,固件库的意思并非C语言描述的什么功能函数;它就是一个已经固化到你系统中的代码;LPC21XX有关FLASH的操作就是固有的程序段来完成的;用户提供缓冲区地址,然后是数据块长度,以及你要写入的位置;即可.当然这个时候系统占用了FLASH总线,停机了.
Lm的ARM更是这样;
而ST提供的库,其实是软件库.给编译器用的;

网友I(2013-01-04):
对OPTION BYTE还是比较陌生

网友H(2013-10-10):
OPTION BYTE;在有些单片机中,一个图形化的界面可以点选设置,当然设置的内容不太多的;STM8的设置内容多了一些,但仍然有设置的,如果可以生成一个配置文件,在下一次编程时直接调用就行了.这都是软件工具支持方面的事,和STM8内核不相关;
OPTION BYTE编程所用的三个库函数有什么不同?相对于写FLASH数据,估计是函数内部有一些约束条件的检查,防止用户误写坏了大事.估计估计,没做进一步证实.

网友J(2014-02-09):
博主你好,最近在研究STM8,采用STVD+COSMIC编程;
需要用到OPTION BYTE编程,目前只发现能在STVP上修改OPTION BYTE,不知如何在软件中编写?忘指教,谢谢!

网友H:
OPTION BYTE编程并不是ST提倡的;因为一旦出事,有可能就是大事,所以ST提倡在STV中处理;
不仅是OPTION BYTE,能不在程序中处理的尽量不处理,安全些。

网友H:
在程序中定义估计不太行,因为生成的HEX文件;和OPTION根本不在一个空间内;
在STVP的数据区页,根本就看不到OPTION;是不是[这样]?

网友K(2014-05-08):
引用 网友C:
头文件里没有啦,这个我自己写的。
const unsigned char OptArray[]=
  {

厉害!

网友L(2015-11-06):
引用 楼主:
在反复实验和测试下,问题终于解决,有空整理一下文档后另开一贴讲解决方法。

请教楼主,关于STM8S Option byte 解决方法整理的文档有发帖了吗?没找到呢!

网友M(2016-07-23):
引用 网友E:
IAR STM8,STM8L101F3,OPTION

挺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