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恒流源,温度传感

楼主(2011-06-23):
做一个简单温度传感器,精度2度就可以了,用的pt1000,做了个简单的恒流源,采用单运放加MOS结构,不知道比双运放恒流恒流源怎么样请大家指教,另外顺便问一下,pt1000过1mA电流大不大~~,这样我的信号可以直接送到MCU检测了~~

网友A:
只要求2摄氏度的精度,用铂电阻未免太贵。
用铂电阻或铜电阻等等测量温度,精度要求又不高,不必使用这么复杂的恒流源。更何况你还有个MCU,可以软件修正。

“过1mA电流大不大”
自己可以计算一下,1mA电流将产生多大功率,这个热量是否会对测量产生不可接受的影响。

网友B:
精度要求确实不高,看你的测量温度范围,如果也不大确实有更多的便宜选择

网友B:
1mA电流在1000欧姆的负载上产生的功率,对于探头电阻体的体积来说肯定不能忽略了,而且这个影响是可以估算和测量出来的

网友C:
这个是1ma电路吗?怎么看是0.5mA啊?

网友D:
PT100才1mA,PT1000应该小10倍。

网友E:
直接用热敏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温度在2度要求很低的

网友F:
楼主VCC是几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