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后滤波电容接反为什么会烧二极管?

楼主(2011-06-23):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呢?
为什么不烧?

网友B:
C10反接后,电源开始工作时电容将流过比正常时大得多的电流,D1是由于过流而烧毁。

网友C:
电容的正极接正的时候, 正极金属膜会形成氧化铝来做电介质;
反接的时候正极形成H2没有电介质作用, 阴极反接也不会形成电介质, 所以漏电流很大, 短时间内就会破坏氧化膜发热爆裂

网友D:
说不定会烧什么,烧二极管只是碰巧它的参数选择使他成为大电流通路里最薄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