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了2天的问题,关于信号干扰的~求高手急救高手

楼主(2011-06-23):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板子,其中包括CAN的功能,CAN总线是用两根导线传输差分信号的,我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用示波器测试,有波形,当使用USB-CAN(CAN信号转到USB的设备)就是接不到,波特率什么的都没错。没办法了,我用原来的一块本子进行测试,同样的单片机,同样的总线收发器,用USB-CAN就能收到信号,我同时接通两个班子用示波器测试发现,两个板子的信号赋值一样,但是频率不同了,能正常发送的板子信号频率高。
我的疑惑是,同样的器件,同样的连接方式,同样的程序,怎么会这样呢?我怀疑是走线方式导致的干扰,但是没这方面的经验,求高手们相助。
下面是两个板子的图

楼主:
120欧的是终端电子,CAN总线通信说要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图是正常的板子,下图是出问题的。
上下的U7和U5都是PCA82C251总线收发器。

网友A:
既然是差分信号,肯定要做等长处理,你首先没有做等长。

其次,如果这根线是带状线就一直都用带状线,如果是微带线就一直用微带线。

再,找到频率变化的原因。

网友B:
你的终端电阻位置放的不对,要放在IC与插座中间,否则就失去意义了

楼主:
4# joyme 如果我把中断电阻撤掉呢?原来我试过不加中断电阻,好像也能发送

楼主:
3# yewuyi 一直都用带状线,如果是微带线就一直用微带线。”您是指那根线?差分的信号线吗?我这两根线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C:
这点线也用不着等长吧,我觉得和匹配电阻有关系吧

网友D:
你下图的匹配电阻放在在那块是有问题的。

CANH、L应该穿过匹配电阻再到收发器。

楼主:
7# riverpeak 我当时布线的时候也是看很短,就没做等长。。。您是值终端电阻值不对?

楼主:
8# mmax 我这还有个板子也是没让CANH和CANL穿过中断电阻的,我一会试试,那个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板子布局走线有点莫名其妙。
画板要依着信号走向布局和布线,不然出现问题就有得折腾了。

楼主:
12# msliang18 布的线确实有些乱,东西太多了,板子又小,就有些顾不上了

网友F:
LZ新画的板子和原来的板子布局布线一样吗,传递像USB这样的信号确实需要考虑阻抗匹配,如果传递的阻抗不匹配,可能2.0的信号会降为1.0或者不识别

网友A:
要不要做等长,有的时候就是个习惯问题。
其实LZ的这个布局就有点碍眼,485一般速度都很慢,如果把接线端子上CAN的那两根线和485的两根线交换一下位置不是更好!?

LZ可以把第一张图纸中,从120欧姆电阻两端把铜皮撕掉,然后手工把CAN-USB连接到该两端,然后再试试看看。

楼主:
14# jack_shine 布线不一样。。。

网友G:
干脆去掉终端电阻,再把传输线弄短点试试。
canbus的波特率低点

楼主:
15# yewuyi 我这个板子没有用到485您说交换位置是指那?
您说的把第一张图的板子的120欧电阻去掉,是为了检查问题是否出在中断电阻上吗?

楼主:
17# zjp8683463 是个办法,我按叶大师说的试试,然后再按您说的这样试试

网友H:
频率不一样,USB CAN的软件波特率要重新设置的,你搜搜这方面的资料就行了

网友H:
做复杂电路做多了,考虑简单电路也会变得敏感起来,这么短的差分线,还要搞匹配。。。

网友H:
上面说错了,电阻匹配是要搞,差分线的长短只要差别不是太大就行了,没必要完全一样长吧

网友I:
CAN才多高的频率?不用严格差分吧?
注意集总参数和抗干扰即可。

当然,LZ的布线水平确实不咋地,比那个刘差哦

网友J:
真是开眼了

网友K:
最可能问题: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L:
120 欧姆是终端匹配,必须放在终端,也就是你芯片管脚那里,否则会有振铃、过冲、欠冲等等现象。
原先的图是走的差分阻抗线,可以传高速信号,后面的走的一塌糊涂,而且还有Y型分支。
但是板子怎么画,信号怎么差,都不会影响频率。

网友M:
表示LZ从来没有学习过高速PCB布线,只是像小学生一样把电路连在一起而已!

只有S13才像你那样子接端接电阻(终端匹配电阻)!

建议LZ先认真学习一下高速PCB布线或者信号完整性分析然后再发帖求助!

网友N:
最可能问题:波特率不匹配。
引用 网友K:

同意26楼:

最可能问题: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O:
CAN波特率撑死才1M,这么低的频率,非严格差分线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加之CAN的数据链路层本身有充足的错误处理,除非布线出现重大失误,否则一般不会导致彻底无法通信。
我同时接通两个班子用示波器测试发现,两个板子的信号赋值一样,但是频率不同了,能正常发送的板子信号频率高。

LZ都已经发现CAN信号频率不同了,继续沿这个方向纠下去就会找到正确答案的。

网友P:
个人认为是 斜率电阻的问题
或者是 波特率的问题

这个确实没必要做等长
120欧的电阻,如果只有两个设备也是不用接的

网友Q:
路过,顶一下,搬个小板凳坐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