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ing,求高手相助。。关于PCB板信号干扰的(发重了见谅)

楼主(2011-06-23):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板子,其中包括CAN的功能,CAN总线是用两根导线传输差分信号的,我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用示波器测试,有波形,当使用USB-CAN(CAN信号转到USB的设备)就是接不到,波特率什么的都没错。没办法了,我用原来的一块本子进行测试,同样的单片机,同样的总线收发器,用USB-CAN就能收到信号,我同时接通两个班子用示波器测试发现,两个板子的信号赋值一样,但是频率不同了,能正常发送的板子信号频率高。
我的疑惑是,同样的器件,同样的连接方式,同样的程序,怎么会这样呢?我怀疑是走线方式导致的干扰,但是没这方面的经验,求高手们相助。
下面是两个板子的图
120欧的是终端电子,CAN总线通信说要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图是正常的板子,下图是出问题的。
上下的U7和U5都是PCA82C251总线收发器。

楼主:
就是通过CANH和CANL两个端口将信号发出去,数据是CANH和CANL的差分电压

网友A:
一对差分信号线  需要等长,并行走线,尽量靠拢,周围尽量不要走其他信号和电源,尤其不要跨越差分信号线对

楼主:
3# dillonply 我这里走的线很短,也有影响吗?

网友B:
你把这个120直接焊在P4反面来用再试试看

网友B:
补充一点:PCB设计注意需要改进的地方,打过孔的位置、覆铜的间距等

网友C:
R3按你现在的布线方式,很可能已经失去了作为端接电阻的意义。建议你把电阻直接焊在U5的两个管脚上,再试试看。

网友D:
把R3去掉,再把那段线给割断。试试。

网友E:
干PCB事吗,LZ回来告诉结果啊

网友F:
出现这种结果就是CAN,CAL总线中间出现了GND,对于差分线一般布线要像第一个图这样,你第二个图布的线中已经插入了一个地线,所以,CAN,CAL总线就失去了差分的意义,,

网友G:
2信号线并行走线,要过孔都开长短一致。不要跨越模拟和数字地走线,就是不要穿过模拟地走数字信号,同样模拟的也不要跨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