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源问题

楼主:
两个问题:
1、若1个LED需要1A电流,5个LED串联使用,需要5A电流???
     我觉得应该还是1A,供电电压增加5倍。
2、LED恒流源能用下面这样电路供电吗?
     网上搜到一些电路似乎要比下面的复杂,很多还要电感
谢谢

网友A(2011-06-23):
1、不是问题的问题。
2、可以用这样的电源,但这样的电源比“很多还要电感”的电源效率低。

楼主:
效率低就低吧,哈哈,只要能用,可靠就行了。
“每个led电流是700mA,那么你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要想达到一样的亮度,30个灯  30*700=21000mA 即是21A,你必须要一个21A以上直流电源” 引号里面的话是网上看的,所以有此第一个问题的疑惑。
那看来引号里面这段话不正确,误导我。

谢谢maychang老师了

网友B:
问题1:电流还是1A,电压是LED的额定电压5倍,最好大一点 还要考虑LED限流电阻上的压降。
问题2:效率低 会发热,对LED有寿命影响。

网友C:
百度一下,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