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网解决方案(有线无线都可以)

楼主(2011-06-23):
各位大虾:
      现在情况是这样,用30块单片机的板子(带有串口,也可再扩充其它接口)采集现场数据(生产流水线的开关量),每块板子24路(对应24个开关量,换算成比特的话就是24个bit,再加上其它的数据,一次性传输的数据应该在40个bit以下),数据采集的频率大概是每秒钟5次。同时在机房放有服务器一台,机房距离板子的安装位置在200米以内,有的需要穿透几堵墙。
     要求将30块板子的采集到的数实时(延迟在2秒以内可以接受)传送至服务器中。

     我现在想到的方案:
     A.每块板子使用485组网,使用双绞线连接至服务器端,服务器通过485模块进行轮询,定时采集每块板子的数据。考虑到有30块板子,如果只在服务器端采用一个485的设备进行读取的话,延时肯定是个大问题。如果多加几个485模块,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B.每块板子使用WIFI模块进行组网,工厂内布置几个AP(保证无线传送正常)。我现在想到的是串口转换的WIFI模块,这个可以做到多发(30块板子发数据)一收(服务器端收数据),各位有没有用过这样的模块?稳定性如何呢?有没有其它问题需要注意?
    C.每块板子使用nRF905进行组网,在厂区内布置几个中继的905模块。服务器端采用一个USB接口的905模块或串口的905模块。30个905进行组网,大家觉得这个方案是否可行?距离比较远,稳定性上估计是个大问题。能否提供一些案例或网上一些**进行参考?

    如果各位有好的方案欢迎提出!

网友A:
用我们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

拉根网线.

恩, 就是你这个用量太少....

楼主:
楼上的兄弟,因为没有做过测试。想问一下,如果30个串口模块同时往一个发,有没有类似缓存的机制啊,我担心数据会丢失。

楼主:
各位大们支招啊

网友A:
一个串口带一个串口转网线,

弄成30个网线, 设置好目标服务器就好了

30个串口肯定会碰撞的.

(恩, 这下有量了...)

楼主:
有没有高人提供个无线的方案啊?比如用nRF905

网友B:
这个项目还是用485最简单便宜,200米距离不算远,30个节点数量也不多,采用适当的通讯速率即可。

网友C:
硬件上采用485,软件上采用一个个查询的方式,完全来的及。

网友D:
无线路由器方案RTL8196C+RTL8188RE(或者RTL8192),有提供一个串口!

NRF905距离应该不会太远呀,(这个我们很多使用nordic客户有反映)除非你后续加一个PA2460!

网友A:
SI4432 是目前性能上最好的.

无线方面.

我一直不看好无线, 主要是因为2.4G本身受到各种影响太大. 而目前的政策法规又只允许2.4G的.

只要一旦433M之类的有上量民品出现, 那么很快就可能会被查处! 无绳电话就是一个例子! (被查处过!)

严格意义上讲, 加了pa的2.4G都是超标的. 特别是欧美的标. 最宽的是日本, 200mw, 目前pa普遍向日本看齐. 实际上严格意义上出口欧美是超标的. 一旦做大, 必然有人查....然后么...

当然几百个几百个这么出货法是绝对没人管的...

楼主:
SI4432 是目前性能上最好的.

无线方面.

我一直不看好无线, 主要是因为2.4G本身受到各种影响太大. 而目前的政策法规又只允许2.4G的.

只要一旦433M之类的有上量民品出现, 那么很快就可能会被查处! 无绳电话就是一个 ...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433M都是允许的吗?这个也要和谐吗?

楼主:
无线路由器方案RTL8196C+RTL8188RE(或者RTL8192),有提供一个串口!

NRF905距离应该不会太远呀,(这个我们很多使用nordic客户有反映)除非你后续加一个PA2460! ...
引用 网友D:

RTL8196C和RTL8188RE这个成本有点高啊。而且我只能搞定51的

楼主:
现在是确定下来要用无线组网了,在nRF905和SI4432之间选择,SI4432据说可以做到传输5000米,很吸引人啊,但不知是否稳定,是否会存在其它的问题。各位大大们给个建议啊,小弟感谢!

网友E:
SI4432不加 PA 绝对达不到
稳定距离9.6KBPS的情况下 也就500米左右
不过NRF905距离更短 也就100~200米把 不加中继和PA的情况下 穿墙能力也差一点
我们有好几个做无线点菜的都从NRF905换成SI4432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B:
4432的传输距离较远是靠较大的发射功率实现的,如果严格依法是不能超标使用的,433M段最大准许的发射功率是10mW,而4432可以做到100mW左右。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模块能入手不?会不会功率太大被和谐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722219757&_u=sk8otrbe89

网友E:
基本上大家都超标
但是无线这玩意,完全按照国标的话 你就只能加中继之类的 无线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了
您在哪里?如果在北京的话 可以先不买 我给你一对SI4432的模块 你先试一下
而且你自己如果要上量的话 买模块太贵了 可以考虑自己做 自己做的话 布线是一定要做阻抗测试
真正的SI4432 是用TAISAW晶振 线艺的线绕电感  村田的电容 做出来的
电阻这个无所谓 可以用国巨的 也可以不用国巨的

网友B:
楼上所言大谬,当前的中国正是因为违法违规的人太多社会才变得一团糟,都想方便的结果是最后大家都不方便。

网友E:
存在即合理 这是千年不变的道理
遵守规则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 对现有规则的挑战 更能推动某方面的改革。

楼主:
准备周五结贴了,请大大们再提供些信息。无论是方案还是无线的产品介绍都非常欢迎!!!!!!

楼主:
串口wifi进行组网如何啊?

网友E:
成本太高

网友F:
是的,分析的很好

网友B:
楼主还是用有线485最可靠,成本也低。

楼主:
本是打算485的,后来算了一下兴是信号线就本布2万米,这个量也很可观啊。

网友B:
如果节点过于分散可以考虑无线组网,如果现场干扰强烈则可以考虑电力线载波。

楼主:
电力线载波就算了,估计成本也低不到哪去。

楼主:
nRF905有没有长距离的解决方案啊?哪位大大支个招或者给介绍个产品也行啊

楼主:
SI4432在网上很少有51单片机上的应用啊,C8051的应用倒不少,因为没有用过C8051,问一下各位大大们,这个C8051上手容易不?

网友G:
存在即合理 这是千年不变的道理
遵守规则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 对现有规则的挑战 更能推动某方面的改革。
============================================
这个和某党有的比拼,用谬论证明谬论

网友E:
SI4432在网上很少有51单片机上的应用啊,C8051的应用倒不少,因为没有用过C8051,问一下各位大大们,这个C8051上手容易不?
引用 楼主:

不都差不多吗?单片机编程差不了多少
比较重要的是SI4432寄存器的设置
这个对性能影响比较大
另外不是有参考DEMO程序吗?

网友H:
一秒钟传输。30*5*40bit. 用RS485完全没问题。不要由服务器查询。可由板子有新数据主动发上来。担心可靠性,可以增加协议重发和无通信下定时巡检然后故障报警提示检修什么的。
开发速度也快。什么无线之类的,不仅开发速度慢,成本也高。

楼主:
不好意思,结贴晚了。

网友I(2012-06-13):
多对一,想自己搞,通讯协议很重要

网友J(2013-06-15):
15楼正解。看来是经验丰富,做过产品的人,目前我也在做这个,郁闷要死,卖模块和不懂的吹水太厉害,折腾死人了,换了N种模块,产品周期都拖得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