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5011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23):
DSPIC30F5011用到串口通讯,有时就中断通讯了,在通讯中断是,将串口通讯在初始化一次就好了,不知为什么这样?
求解!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呵呵,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检查你的通信波特率等,检查UART初始化等,检查UART通信的那几个错误标志等是否被置位了?如果被置位,检查置位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估计你的波特率寄存器被修改了。

楼主(2011-11-03):
当通讯中断时初始化通讯
当AD中断是初始化AD
别的办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