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数值滤波

楼主(2011-06-23):
(无正文)

网友A:
找匠人手记,,
有讲滤波

网友B:
还是请匠人JJ来开讲吧,这个他讲的比较透彻

网友C:
基于单片机的简单滤波器的实现,比如中值滤波,算术平均滤波等,如何实现,硬件电路,软件?
引用 楼主:

你只提到了两种,那我就只回答这两种。

1、中值滤波。顾名思义,就是去掉两头,只取中间。因此实现的关键就是——排序,或者剔除最大值和最小值。

2、算术平均滤波。顾名思义,就是取平均。因此实现的关键就是——取平均

网友D:
一般的软件 滤波,我就想到了匠人的《十种软件滤波>方法,网上可下载,书店可购买。

网友E:
用DSP来处理这些更合适吧.数字信号处理的,它最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