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1-06-23):
请问继电器在通和断的过程不加二极管有可能烧9013是么?加二极管保护这么加对么?还是把二极管并在9013的CE两端,二极管负极接地?

网友A:
这么加就对,目的是防止继电器的反电动势烧坏三极管。

楼主:
2# sjssjssjs 反向电动势能帮我解释一下么?要是加到三极管的CE两端不行么?

网友B:
3楼:
“请问继电器在通和断的过程不加二极管有可能烧9013是么?”
三极管从截止到导通过程(通的过程)不必用二极管保护,但三极管从导通到截止过程(断的过程)需要保护。
电动势问题,找本电路基础教材看看,例如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 电路 第六版 尼尔森著 826页 14.5M ◆〓》,可以下载。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那三极管还有用吗?

楼主:
4# maychang 谢前辈指点,努力学习中!

网友E:
一般就是这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