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 拼版的继续请教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上个贴子的热心回答!
还想问个问题,就是拼版大小有没有限制,能不能一下子拼成4块,Y轴方向两块,X轴方向两块。
请问下我板子的大小长68mm,宽56mm,如果按照上述要求能不能拼四块,我知道了怎么沿一个方向拼,不知道在Y轴方向拼过后,怎么在沿X轴方向在拼两块!
请各位指出方法!

楼主(2011-06-23):
就是想向楼主上次回答里提到所做的效果我板子的尺寸长68mm,宽56mm,能不能做出楼主提到的这样是效果,具体做过了Y轴方向的拼版,在此基础上继续在沿X轴方向拼版怎么拼!

楼主:
还有楼主在计算说的0.127MM,是不是keepout 层的边框画的是10mil的线,如果我是5mil的线是不是要加0.0635mm!

楼主:
还有楼主在计算说的0.127MM,是不是keepout 层的边框画的是10mil的线,如果我是5mil的线是不是要加0.0635mm!

还有楼主在计算说的0.127MM,是不是keepout 层的边框画的是10mil的线,如果我是5mil的线是不是要加0.0635mm!
还有楼主在计算说的0.127MM,是不是keepout 层的边框画的是10mil的线,如果我是5mil的线是不是要加0.0635mm!
还有楼主在计算说的0.127MM,是不是keepout 层的边框画的是10mil的线,如果我是5mil的线是不是要加0.0635mm!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拼板大小与板材大小有关,适当的排列可使最后的废料最少,你得问清楚板厂原料的大小才行.
其实自已不用拼板,交给板厂就行,让板厂返回拼板文档交给贴片厂做钢网.

网友B:
X方向和Y方向是一样的啊,不过一个在X位置填写尺寸,一个在Y位置写尺寸啊

网友C:
LZ就听6楼t叔所说的吧,去跟PCB板厂的工程师咨询如何拼版,他们更有经验

楼主:
也就是说厂家可以帮我们把PCB拼成所需要的几块板子,为什么焊接厂说他们也需要拼版加工呢,有什么好处?

网友D(2011-07-27):
效率更高一些,贴片机一次贴拼板比分别贴几块单板用的时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