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走线好?各位帮看看呗!谢了!

楼主(2011-06-23):
请问zhuanjiao那里怎么走线好?感觉这么走好别扭!

网友A:
就这样比较好,不过是单层板吗?

网友B:
也没这个必要,丁 字型就OK

楼主:
2# viatuzi BOTTOM有线,不能过孔,这样感觉好别扭啊

楼主:
3# ghost1325 这是AC220V的线,走丁字形可以么?走线不是最好不走丁字形么?90度角不好吧?

网友B:
3# ghost1325  这是AC220V的线,走丁字形可以么?走线不是最好不走丁字形么?90度角不好吧?
引用 网友C:

要灵活运用规则
220V走直角怎么了?
频率不算高
电压也不算高

网友D:
没网络就把DRC显示关掉,绿的发紫。

网友E:
是啊,搞得这么绿干嘛呢?

220V下优先保证线宽和间距,不要有锐角即可。

网友F:
传说中的牛人啊,原理图网络一概不用,直接放焊盘布线……:lol

网友D:
人不可能百无一疏的,先原理图,网络表再PCB是最妥当,而且对以后修线有网络修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网友G(2013-03-15):
转角不是可以变圆弧么,不想T字型的话那样美观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