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与MOS管构成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6-23):
我是一名学电子的学生,最近想做个可调电压源,一下有2个方案不知道哪个好,望前辈们多多指教。1.我想用单片机来输出PWM后控制MOS的占空比管,然后用滤波电容来消除MOS管的杂波。
2.用单片机出书PWM后来控制三极管的,但是我不知道对于三极管来说电容加在基极上滤除单片机的PWM波好还是像MOS管一样加在三极管的输出端好。
有些迷茫 望前辈指教

网友A:
何必把电源和单片机挂钩呢?

网友B:
方案1,管子是开关工作;方案2,如果先滤波,管子是线性工作。
如果需要大幅度可调(最大最小达数十倍以上),方案1作不到。

网友C:
pwm+二阶低通滤波+跟随器
用lm324标准运算放大器  纹波很小
输出电压可调范围 就是0-单片机的高电平   如果需要更大幅度 再加个放大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