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简单实现可调电流的双向输出?

楼主(2011-06-23):
在搞一个试验,目标是一个50欧姆的线圈,希望在线圈上能通过正负10毫安的电流
方案1 用惠斯登电桥 三个桥臂上都500欧姆的电阻 下臂是1K数字式电位器(接收单片机的控制产生40~1000欧姆的可变电阻,最终在线圈中产生正负10毫安的电流)
存在的技术问题为:数字式电位器最大电流<3ma
如图所示:

方案2 采用H桥和PWM 的问题在于:第一需要用PWM来调节电流大小 占用机器周期和IO口 第二如果把数字电位器串在回路中来调电流 两个管子上压降大 同时线圈上的噪声也很厉害 本试验用于仪器测量

其他采用运放调节电流的方式 需要考虑双电源 会把我的测量系统电源搞的很庞大 很复杂
在线的朋友 有没有好一些的办法?兄弟送上20分求助

想用一个单片机还有几个运放简单实现正负0~10MA的电流编程调节。负载是一个50欧姆的线圈
方案一 打算用PWM和H桥 但是输出到线圈上的电流扰动很大
方案二 打算用惠斯登电桥 通过改变某个桥臂的电阻使得线圈上的电流发生变化 但是这样的可编程电位器 导通电流很小 只有3MA
方案三 用编程电阻+运放 但是又要求是单电源工作 电压不超过9V
麻烦朋友你给推荐一个成熟 可靠 稳定的电路 谢谢了

楼主:
方案2 采用H桥和PWM 的问题在于:第一需要用PWM来调节电流大小 占用机器周期和IO口 第二如果把数字电位器串在回路中来调电流 两个管子上压降大 同时线圈上的噪声也很厉害 本试验用于仪器测量

网友A:
才“10毫安的电流”,运放直接输出即可。

网友B:
正负电流可以理解为电流方向变换一下即可,电流值10mA已经确定,又不是调节大小,那还用什么PWM干什么!?

楼主:
呵呵 谢谢 我需要进行双向的电流输出 运放只能是单向的 双向的话 可能需要双电源 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共地

网友A:
汗~~~

LZ,谁告诉你“运放只能是单向的 ”???

网友C:
5楼:
3楼xwj说用运放,可没有说要用双电源。
你的方案1,线圈右端接的500欧电阻和1k数字电位器都去掉,线圈右端接到运放输出端即可。线圈左端那两支500欧电阻需要适当减小。

网友A:
可以电阻分压得到中值,也可以BTL

楼主:
楼上说的电路是这样的吗?能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吗?

楼主:
楼上看清楚标题 我需要对双向电流都要进行调节

运放电流会有多大呢 线圈的正向 反向电流都能通过运放进行控制吗?

网友B:
呵呵 谢谢 我需要进行双向的电流输出 运放只能是单向的 双向的话 可能需要双电源 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共地
引用 楼主:

俺在4楼已经告诉你:正负电流可以理解为电流变个方向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具体应该怎么变方向呢?

运放输出要么对电源正 要么对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耳机的功放电路是不是能有点启发呢?也是一个电流不大的线圈啊

网友A:
唉,

LZ,
你到底是要启发别人?还是要别人给你启发?

网友B:
洗碗机在8楼都说的那么明白,LZ还是不明白,结果还要启发我,郁闷。

朽木不可雕。。。

网友C:
楼主还要我“看清楚标题”。

网友D:
呵呵!

史上最牛X贴,“牛X门”开工了。。。

网友E:
终于几位大师也郁闷了;P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芝麻又开门了:L

网友D:
终于几位大师也郁闷了;P
引用 网友E:

能将二姨家的几位大师全都逼的郁闷,这个这个超级牛X,“牛X门”名符其实。。。:lol

网友G:
请发邮件biceyhm@yahoo.com.cn。我告诉你应怎样实现。

网友H:
给个2.5V基准接线圈一端,运放接另一端,输出5v就是正向流,输出0v就是反向流

网友I:
:lol  好热闹!

网友J:
**********还没有纠结完啊?**********

网友K:
我把上面对话都看完了,换我纠结了。。。。。。。。

网友L:
已经讨论出了结果 俺没机会发言了 于是乎 灌上一桶水

网友M:
电流不大啊

楼主:
也不知道怎么能产生+-10MA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要求程序可调

网友N:
方法很多,两个正负供电的运放做成桥式输出最简单且电流可控,不论方向还是大小。

楼主:
单电源 双向电流输出 采用运放实现了一下 呵呵 可惜手头的芯片不是轨对轨的 所以正向的时候电流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