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浪涌的问题

楼主(2011-06-23):
我的板子群脉冲4000V过的了,但打浪涌怎么都过不了!  我的主板上没带滤波器,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三路,共7W。 5V,最大电流350MA。输入电容400V/22UF,输出5V上接了个25V/470UF ,104的电容。  电源端接了滤波器,  但L-PE  打4000V的时候,5V被打坏了;
正常情况5V,GND两端电阻3K左右。打坏的情况是400欧姆左右。   请教下,如何过浪涌!  跟你板子的走线关系打不?   据我了解一般浪涌是考量电源系统。   请高手帮下忙,谢谢!

网友A:
打浪涌试验一般都是破坏性实验,都会打坏一两个器件的。抗浪涌跟走线应该关系不大,至于是否跟电源系统有关,那看你浪涌打的是什么端子了,如果是信号输入端,那跟电源就没关系。

楼主:
浪涌都是从电源系统L,N,地引入的。

楼主:
如果跟走线关系不大,  那就搞不清楚了,我都加了滤波器了,听到 “啪” 的一声,  5V就没有了!  能否指导下,急!!!的:sleepy:

网友A:
浪涌都是从电源系统L,N,地引入的。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吧,模拟输入端也是需要做浪涌测试的。

网友A:
如果跟走线关系不大,  那就搞不清楚了,我都加了滤波器了,听到 “啪” 的一声,  5V就没有了!  能否指导下,急!!!的:sleepy: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一定要过浪涌呢?

网友B:
打浪涌可以增加电路保护器件(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瞬态抑制二极管)。具体测试波形是什么?

楼主:
类似于模拟感应雷,一般的产品都需要过浪涌的!  现在就感觉 是从机壳地上通过耦合电容  耦合到5V上,  使芯片损坏的。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抑制????

网友C:
EFT测试和浪涌测试有明显区别,浪涌和走线的关联度不是特别强,只要不是太白菜的走线,这都不是问题。

如果是单相220VAC供电,则在L、N间施加相对相浪涌信号,如果有保护接地线,则还应该要做相对地浪涌测试。

浪涌处理一般都是使用压敏电阻和TVS管,气体放电管一般用在雷击处理上,当然,浪涌也可以用气体放电管,但效果可能不如TVS

网友D:
采用两级滤波,把压敏电阻换成水泥电阻,用可控硅对其短路,不过这也只能靠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