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23):
(无正文)

网友A:
合适
50Khz是嘛高频。Ghz

网友B:
不可以,看看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再说,应该是在ms级的

网友C:
LS,LZ又没有要求切换时间,只要求通过信号的电压和频率。

网友D:
挑个线圈和触点之间耐压高的,不然系统容易因为冲击而复位

网友B:
理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