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性问题-485通讯

楼主(2011-06-23):
小弟没这方面经验,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485通讯,理论上能传输1200m,然而现实中采用何种物理方式实现呢?
线材的话,应该是采用2芯或3芯双绞线,接口如果采用标准的485接口(2脚或3脚),那怎么连接呢?毕竟一千多米,怎样可靠连接?
也有人采用232形式的接口,实为485通讯,那种带螺丝的线可靠性好点,但是有一千多米的带螺丝的线吗?
发几个图,让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呵呵
大家根据实际经验,说说看

网友A:
1200米理论上.....
没用过那么远的,最多的时候不到500米,波特率降到9600的时候才比较可靠。
选择的线好点,转换器芯片要好的应该可以的。
RS232不是在20M以内用吗,现在芯片强了100多米一样OK

网友B:
LZ,对于485,插头的连接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线材的质量和终端匹配,以及不要在中间乱搭分支破坏阻抗匹配

网友C:
接头还不好弄嘛,自己压接就是了。

网友C:
1200米理论上.....
没用过那么远的,最多的时候不到500米,波特率降到9600的时候才比较可靠。
选择的线好点,转换器芯片要好的应该可以的。
RS232不是在20M以内用吗,现在芯片强了100多米一样OK ...
引用 网友A:

RS232推荐的使用距离不超过为12米。

在实验室环境+良好线材等的配合下,用到200米都能通信,这个和芯片没有任何关系,不要误导,RS232在当前依然不推荐用在长距离通信上。

楼主:
TO 2L
我是485通讯,只是方式不一样,虽然是232的接口形式,但用的是485通讯,还是A/B两根线

楼主:
TO 3L
我还是老老实实用485标准接口吧,用螺丝把双绞线压结实一点,吻合面可靠一点;
但有两个问题:
1、线材的质量及线的直径,普及一下只是啦,呵呵,另外,终端电阻匹配怎样计算?
2、如果需要一对多通讯的话,应如何连接?

楼主:
TO 4L
看来应该都是采用485标准接口了,没往232接口上靠嘛。
我板子上电压是3.3v,要与上位机通信,打算用USB/485转换器,芯片选的是MAX3485E,兼容5v逻辑,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TO 3L
我还是老老实实用485标准接口吧,用螺丝把双绞线压结实一点,吻合面可靠一点;
但有两个问题:
1、线材的质量及线的直径,普及一下只是啦,呵呵,另外,终端电阻匹配怎样计算?
2、如果需要一对多通讯的话,应 ...
引用 网友D:

——
1、线材的质量及线的直径,普及一下只是啦,呵呵,另外,终端电阻匹配怎样计算?
——质量...在中国就见仁见智了,什么钱就什么货了。终端电阻:一般就是双绞线默认的120欧,既然叫做终端电阻,当然就只能在终端才能加。

2、如果需要一对多通讯的话,应如何连接?
——当然是一路手拉手一条线扯过去咯,反正不要接成并联分支的就行.
——这个用过485的都知道啊,还用说吗?

网友:
用水晶头做终端接口试试,比较可靠

网友E:
线径
双绞/平行
屏蔽

楼主:
TO 9L:
谢了,也不知该怎么称呼~~
485俺还是头一次用,所以问的都很“弱弱”了,呵呵

楼主:
TO 10L:
水晶头估计是为了方便插拔,如果不需要经常插拔的话,直接用螺丝压紧就可以了

楼主:
TO 11L:
路过了也不给俺说道说道啊

楼主:
TO 12L:
了解了,thank you

楼主:
我在8L还有个小问题,大家关注下--
“我板子上电压是3.3v,要与上位机通信,打算用USB/485转换器,芯片选的是MAX3485E,兼容5v逻辑,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另上传MAX3485E之datasheet一份

网友F:
路过,顶一下,搬个小板凳坐下学习

网友G:
“USB/485转换器”这方面可参考南京沁恒

网友H:
找个板凳学习

网友I:
可靠连接最好用压接式端子,端子和线是各自独立的,不存在什么“带螺丝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I:
了解,我说的“带螺丝的线” ,意指RS232通信接口的模型,但这种线长度都不会太长

网友I:
那叫9芯D型接口,可以自己装的。

楼主:
呵呵,对专业术语不敏感
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入门

网友I:
平时多看多留意,慢慢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