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看看电源上这个三极管的用途

楼主(2011-06-23):
无疑在cadence里面看了一个原理图,一时看不明白三极管的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手册,应该是补偿用的,嘿嘿。:)

网友A:
LM123不是低压差稳压器,压降至少1V多,此电路不像是能够正常工作的电路。

网友B:
可能LZ扩展三极管极性画错?

应该是PNP管吧~~~

网友C:
三极管扩流,貌似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D:
扩大输出电流

网友E:
该电路一般用在整流、稳压电路中扩大输出电流用,建议在Q2的集电极串一个小电阻(<1Ω)比较好

网友F:
8GU盘,想带走的过来掺和掺和吧!http://linear.**.com/bbs/article_894_137262.html

网友G:
三极管扩流,但按原图分析应该为PNP管才对。
上图是无**常工作的。

网友H:
那个LM123是什么作用?不懂啊!

网友I(2011-09-17):
9楼的,接PNP管或者是NPN管有区别吗?貌似电流都能流到输出端啊,小弟初学,给指教一下啊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详见3L

网友K:
也明白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