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EZ-USB FX2(68613)-EEPROM missing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1-06-23):
有没有遇到过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CYPRESS EZ-USB FX2(68613)-EEPROM missing的情况,是神马原因呢?

网友A:
你应该没有接外部EEPROM,所以USB从芯片内部的RAM的程序枚举的

楼主:
外部EEPROM是SCL和SDA脚吧?给他们拉高了,另外这种EEPROM MISSING的情况会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啊?谢谢!

楼主:
2# 小工程师

网友A:
接外部EEPROM是通过I2C的SDA,SCL接的。 EEPROM MISSING的情况不影响使用的,你只是用的CY默认的PID,VID信息。

网友B:
楼上解答的很透彻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目前我们就是这么用的,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D:
专业好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