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元可以或者应该买点什么仪器设备?

楼主(2011-06-23):
给别人帮忙,别人可以帮我解决2万元之内的仪器设备之类.想请大家帮忙看看,要是以后自己铺小摊子的话,都需要那些装备?

1本人已有:简易TI DSP开发板,便携示波器
2想买的有:笔记本电脑用数据采集卡,简易逻辑分析仪,fpga或嵌入式开发系统
3其他:有朋友在日本,不知道日本的二手仪器如何
4问题:2中所列的工具或还有什么东西应该配备,而且可能在2万之内解决问题?

多谢多谢

网友A:
干那个方面 很重要?

楼主:
干那个方面 很重要?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不知道哪方面长远的效益比较好.以前断断续续的做过dsp和单片机还有一些接口设计的项目,自以为学习兴趣和能力可以比较快的接收这方面的新知识,现在想钻一个方面,所以问题可能可以转化为,要是自己开摊的话,设备投资两万,买些什么投入产出比会比较高?

网友B:
预算不多,但是设备没必要一次到位,先根据迫切需要的买

网友C:
仪器有示波器和适用的逻辑分析仪即可,
其他的用到了再配,否则都是浪费。

网友D:
要看做什么方向的

网友E:
同叉哥,示波器逻辑仪一般都用得着,其他的再看吧。

网友F:
两到三套好电源,数显Q桥,信号源。换台好点的示波器(特别是好点的表笔)

网友G:
可控电源,信号发生器,高精度万用表,数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