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遥控器:什么时候红外二极管发光

楼主(2011-06-23):
如上图,我想问:当遥控器要发送一位的时候,是高电平期间红外二极管亮还是低电平期间红外二极管亮

网友A:
看你外部电路啊,一般接NPN三极管到发射头负极,发射头另一端接正.这样推断是你芯片这端输出高电平才工作
红外二极管亮了你也看不到:L

网友B:
红外二极管发光有适当电流流过就会发光的,
用手机的摄像头可以看到发粉红色或白色的光

网友A:
红外二极管发光有适当电流流过就会发光的,
用手机的摄像头可以看到发粉红色或白色的光
引用 网友B:

有些小偷都知道:lol 去有摄像头的地方要带个红外遥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能这样呢??
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这是有规定的吧??怎么能自己定义呢??

比如遥控器要发送一位逻辑‘1’,与之对应的红外发射管就应该亮0.56ms然后灭1.68ms  或者是  灭0.56ms然后亮1.68ms。。。

但是到底是二者中的哪一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有规定的吧??不能自己随意选吧??不然的话,红外遥控的接收设备就糊涂了,因为这两种情况恰好相反,而红外接收设备不可能把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况都认为是逻辑‘1’啊??

网友C:
有些小偷都知道:lol 去有摄像头的地方要带个红外遥控
引用 网友A:

——4楼想当然了吧?
“带个红外遥控”?红外遥控才多大点功率

网友C:
5楼,“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只取决于你的具体硬件,然后软件再正确配合,发出对应的正确脉冲

网友C:
对于你顶楼的图和问题,图中黑色部分红外二极管发光,而且是38kHz的脉冲光,白色部分红外二极管不发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问题很具体,就是指红外遥控器中的情况,

在红外遥控器的编码中,逻辑1、逻辑0、引导码、简码都是由一个 高电平加低电平 对组成的,我就想问:是在高电平期间红外遥控器上的红外发射管亮呢?还是在低电平期间红外遥控器上的红外发射管亮呢?

网友B:
以npn管为例,高电平的时候管子导通,发光;即你图片中的黑色部分(一般都是38k或56k的载波,宽度就是调制波形)

网友C:
9楼,注意看8楼

网友B:
有些小偷都知道:lol 去有摄像头的地方要带个红外遥控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去有红外监控的地方带摄像头才对。。

楼主:
根据上面三幅图片,我猜测一下:
逻辑0和逻辑1的高电平时间相同,都是0.56ms,区别在于逻辑0的低电平时间为0.56ms,而逻辑1的低电平时间为1.68ms
引导码和简码的 高电平时间相同,都是9ms,区别在于引导码的低电平时间为4.5ms,而简码的低电平时间为2.25ms

由上可见 :低电平时间长度是区分四种码元的关键,也就是说只要测到一个码元的低电平时间长度就可以确定这个码元到底是什么(逻辑0、逻辑1、引导码、简码),但是测到码元的高电平并不能确定这个码元到底是什么。。。

所以 ,我猜测:低电平时间长度对红外遥控器的解码更关键——解码仪器只需要获得低电平时间序列即可,所以,应该在低电平时间期间来时红外发射管点亮。。。

不知道我的猜测是不是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啊,八楼我是看得懂的,是您在七楼的解答让我疑惑了!!!

网友A:
——4楼想当然了吧?
“带个红外遥控”?红外遥控才多大点功率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功率问题,又不是要干扰它,就跟你拿个手电筒对着一样

网友D:
呵呵,LZ晕了。

红外管亮灭和脉冲高低并不等同

网友C:
7楼被2楼、5楼误导了,没看到是说那个思绪图,以为讨论硬件了。

网友B:
把你的手机摄像头打开,对着红外发射管,用2.5V左右的电压试触发射管,可以看到它发光了。

其实发射38k的时候,发射管是闪的,只是你频率太快,看不到而已。
把以调制信号发射出去就是接收管解码的事情了

网友C:
看红外遥控波形的时序的话,你先要想明白红外发射管是工作在严重超额的脉冲大电流条件下的,而且发送也是要耗电的,所以呢~~~
当然是让红外发射管发光时间越短越好,这样同样的数据电池就能用的更久。

那么,对于用一短一长、一短4长、一短NN长的波形,你会安排在哪里发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于您的回答,有疑问:
假如真得是像您所说 黑的部分亮(我认为就是高电平亮 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是可以)

首先有一个前提:没有按键的情况下遥控器的红外发射管是肯定不亮的,不然就太费电了

那么,对于简码来说:前面9ms黑的部分红外发光管是亮的,后面2.24ms是不亮的,但是如果这时候按键被松开的话,没有按键被按下,那么红外发光管就一直是灭的。那问题就来了,前面9ms都是亮的,后面1000000ms都是灭的,那你怎么判断这个编码到底是简码还是引导码呢??因为他们的亮的期间都是9ms,不同的只是灭的时间而已,这不就没法判断了吗

网友C:
呵呵,老鱼,你没看明白LZ的问题,摄像头里看到发光可是宏观的,看不出到底死LZ时序图中哪一段。

不过LZ的问题就问的不当,你应该问:下面时序图中什么时候红外二极管发光
大家就不会答非所问了

网友C:
唉~

LZ,你先去搞清楚那3副图片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再说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老大,接收端判断低电平宽度不就好了么
10000000MS当然是无效的东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于您的回答,有疑问:
假如真得是像您所说 黑的部分亮(我认为就是高电平亮 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是可以)

首先有一个前提:没有按键的情况下遥控器的红外发射管是肯定不亮的,不然就太费电了

那么,对 ...
引用 楼主:

你再加一个1Tm的"高电平"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步尾,它有两个作用:1、判断最后一位;2、数据发射结束

网友B:
呵呵,老鱼,你没看明白LZ的问题,摄像头里看到发光可是宏观的,看不出到底死LZ时序图中哪一段。

不过LZ的问题就问的不当,你应该问:下面时序图中什么时候红外二极管发光
大家就不会答非所问了 ...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LZ一直在问红外发射管什么时候发光,以为他想2L说的看不到它“发光”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提一个疑问:
首先注意到:所有的码元都是黑的部分在前,不黑的部分在后

如您所说,黑的部分亮,不黑的部分灭;而根据我前面分析的,判断一个码元到底是什么关键是要测量出“不黑的部分的时间长度 也就是灭的部分的时间长度”

这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对于任意序列的最后一个码元,他是先亮x1 ms,然后灭x2 ms,然后再灭 无穷多秒——也就是没有按键被按下,那您怎么断定最后一个码元的不黑的部分的时间长度呢???
可别忘了,这个时间长度才是断定这一位到底是‘0’还是‘1’的关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前辈说到了关键啊:同步尾

可是前辈,实际的遥控器中到底有没有这个同步尾啊???我在红外遥控器的资料上没有看到这个名词啊????

如果有,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没有,那最后一位到底是什么就没法判断了。。。

我想问的是”实际的遥控器“有没有同步尾啊????我是问,实际的遥控器

网友C:
唉~

原来LZ根本都还没明白红外遥控数据是成帧发送的。
先去看协议,不要断章取义~!

网友C:
对于NEC编码,必然是引导码(xxT)+N多个0(2T)或1(4T),再+反码或者检验码+结束码(协议上也可不要结束码)
不管怎样都是一次发射一帧数据,在确定的时间内绝对能够发完的,(超时也是发完了)

不可能存在“...然后灭x2 ms,然后再灭 无穷多秒——也就是没有按键被按下,那您怎么断定最后一个码元的不黑的部分的时间长度呢???”这样的问题。

网友C:
LZ自己多去详细吧,把协议看全。
还乱猜乱猜我真的要怀疑你的智商了。

网友B:
LZ应该有学通信原理吧?
引导码(同步头)+数据+校验+停止位(同步尾)

网友B:
好好看看书吧,网上了解下也行~

网友C:
27楼的波形,就算最后一位不补同步尾,接收软件也应该收到,不然就太弱智了。

网友B:
27楼的波形,就算最后一位不补同步尾,接收软件也应该收到,不然就太弱智了。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只要在解码的时候加多一点判断,麻烦一点而已。就是在同步头上面做**了

网友C:
是的,等着LZ自己想明白...

楼主:
其实我查了资料的,可是资料上压根儿没提结束码(或者叫同步尾),所以我确实不知道有这么个东东。。

谢谢二位前辈的指教,我现在知道有同步尾了。谢谢指教。。。。

另外,关于两位前辈说的:27楼没有结束码也能正确判断最后一位是0还是1,这个我现在还理解不来。。。我慢慢理解理解吧。。。。。

楼主:
上图是用逻辑分析仪捕捉到的 红外遥控器按下按键0时的时序:

从最后面那个我用红色方块标识的部分来看,确实如老鱼探戈前辈在24楼所说:最后部分多了一个“同步尾”,而且可以知道这个同步尾信号和逻辑0、逻辑1的前半部分一样。。

但是,我依然想象不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同步尾的话,究竟怎么判断最后一位到底是0还是1。。

楼主:
这是简码帧的时序,后面也有一个“同步尾”

实际上,红外遥控器发送的数据实际上就两种帧:普通帧、简码帧,可见他们都需要一个同步尾。。

老鱼探戈前辈的说法得到了验证,我感觉这应该是一种通常的做法!!

网友E:
红外二极管发光有适当电流流过就会发光的,
用手机的摄像头可以看到发粉红色或白色的光
引用 网友B:
:D 呵呵 我老看 白光

网友F:
如果没有结尾,27楼的波形肯定没法判定最后一位啊

网友G:
路过,进来瞧一瞧.

网友H:
LZ应该这么想:遥控用电池的,都是尽量降低功耗延长时间。 如果设计者不是发神经的话,绝对是占空比少的那一个是发光。。。占空时间长的是无光。

网友H:
回复 网友A:
;P 我看你还是带个激光枪吧。

网友H:
LZ这种应该是NEC格式或者其变种。  翻了下N年前的刚学单片机时候的东东。

;红外接收平时输出为高,有信号时输出低,所以和发射端反相
;nec的为9ms高加4。5ms低加8位地址和反码加8位数据和反码
;0:5.6ms高加5.65低  1:5。6高加1。685低
;长度9+4.5+(1.125+2.25)*16=
;中断脉冲触发方式 高低用接受端为准 低有效
org 00h
ljmp main
org 03h
ljmp irread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动静太大了吧,还是AK+头套好了。

网友H:
告诉LZ一个调试红外更简单的办法:所有电脑都有音频输入接口吧?用一个红外一体化接收头接到音频输入,用音频录音软件记录某个按键的波形,用比如COOLEDIT之类软件当示波器用,然后自己用单片机逐个BIT对照着解码这个按键。。。  看了波形还来问LZ位这样问题的话就直接无语了。。。

网友C:
错,电磁炸蛋是没声音的,

不过动静嘛.... 那就得看你怎么理解了。

网友I:
里面是有载波的,一般是高电平亮

网友H:
电磁炸*怎么可能木声音捏。。。

网友J:
xwj在这个帖子中充分展现了他那难得的耐心。赞一个。

网友H:
不可能烧滴。。。

网友K:
回复 楼主:
红外遥控不是高电平发光低电平发光这种简单的逻辑。

遥控发射芯片发射的是载波,也就是一直在通断通断的方波。

举例讲,1的作用就是发射1秒的方波(连续0.01秒亮 0.01秒暗 ), 然后停止0.5秒

0的作用就是发射0.5秒的方波,然后停止0.5秒。

这个载波是455K还是多少

网友K:
就好象以1MHz的方波点亮发射管。

然后通电1 豪秒,关0.5毫 秒 ,表示发射了1 , 通电0.5豪秒,关0.5豪秒 表示发射了0.

这通电0.5毫秒,LED是亮暗了几百次的。

实际上编码规则比这个复杂点,有一个9ms的通+4.5ms的关的引导码,
然后是8位的正码,8位的反码 然后是16位的用户码。

楼主:
红外解码成功,庆祝一下:P

同时感谢xwj和老鱼探戈两位前辈的热心指导!!!:handshake

网友B:
小黄和洗碗机
根据百度上面的说明,应该是核电磁脉冲弹和非核电磁脉冲弹是有声音的,大功率微波弹基本没有声音。 具体怎么样的不清楚。

顺便恭喜一下LZ..

网友L:
xwj在这个帖子中充分展现了他那难得的耐心。赞一个。
引用 网友J:

敬佩老X,  赞一个 :victory:

网友M:
诶,楼主晕了。
8楼的解释是正确的。
楼主应该这样理解是:
1. 对于一个按键,发出的波形是一个完整的波形的,你不应该单独判读9ms那一个段。因为它是不会单独出现9ms那一段,而没有后面的波形的。
2. 如果你的电路检测到了不能理解的波形(如就只能检测到9ms那一段,后面的没有了),那应该是有错误发生了,那么你应该把这个波形判断为解码出错,丢掉这一次的波形。
3. 你电路的目的,应该是用于判断一个正确的信号上,而不正确的,请立即放弃。

网友N(2011-07-28):
高的时候发光, 也就是有载波时发光

网友O:
回复 网友A:
汗,你好有才。。。

网友N(2011-08-29):
有载波的地方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