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PCB板子为什么要打那么多的通孔?

楼主(2011-06-23):
两层PCB板子上除了走线附近都打了好多通孔,是上下板子地与地的通孔,一块小板子打了百十来个这样的上下面地与地的小通孔,  这些通孔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打这么多?请不惜赐教!

网友A:
那个是过孔  是用来连接顶层和底层的线路的 线路越复杂 过孔也自然比较多

网友B:
1. 增强地的连接通路
2. 对信号线起保护作用,增强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