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第一次画图,想做个AVR板子,希望高手批评,指教。

楼主(2011-06-23):
AVR, vr, AC

楼主:
线是用的自动布线:$

楼主:
在规则检测的时候出现了这些,一直没有搞明白,因为是自学这个软件,不是很懂,希望大侠能详细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自动布线就算了吧,没法看。
想学习,积累经验,就不要用自动布线吧。
重新来过吧

网友B:
自动布线的?怎么看着都挺不错的

网友C:
楼主,走线自己拉,能用贴片就贴片,板子缩小到50x50 打样费加快递就70 100x100就120
相对于你现在的尺寸,可以省不少,学生嘛毕竟拿的父母钱。不容易。

网友D:
真正用于生产的话,很多元件库都要自己修改一下。如电解电容(很难区分正负极),电阻等PAD大小都要改一下。还有D4,D5,D6是LED吗?这样插件的人眼睛一疲劳很容易搞错的。如果想要提高一下自己的水平。你可以把档案发给我,我给你修改一下再给你。我的邮箱是:john.yang@cn.leggett.com

楼主:
谢谢7楼,还没尝试焊接贴片的,可以尝试下

网友E:
很多线走了弯路~~

网友E:
你也手动修改下吧

网友F:
板子上那些单排的插针打算怎么用?如果是预留,最好接个插座,要那种非常结实、不松动的插座,插头还要容易焊线、百折不挠的,否则你弄几个单排插针,根本接不上线,接上了也容易掉,绝对不可取。

电阻、电容、发光二极管用贴片就可以,这个无大耐。

ISP插座要远离其它器件,否则编程器插不上。USB信号线太随意了。

功能也太少~重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把插针拿来预留的,嗯,不考虑到松动。
功能少是怕做多了板子大了价格不能承受。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11# xiaoaihua 好的

网友G:
板子太稀疏了。。。阻容二极管之类的用贴片,尺寸至少缩小一半

网友H:
唉~
没有完整的地就干脆别铺铜,瞧这难看得...

楼主:
回复 网友H:
铺铜是接GND的,不知道该怎么修改,请XWJ,能详细讲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已经在修改了,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I:
比较乱  貌似自动布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