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用过ADN8831做温控电路

楼主(2011-06-23):
(无正文)

楼主:
大神!!
居然今天才看到你的留言!
呵呵
请问 你那时候做的时候如果确定稳定温度点的啊?
数据手册有错误,我没办法推导 2# zhufd_dream

网友A:
这个芯片和max的一款差不多吧
模拟pid控制
通过阻值设定温度点

楼主:
恩 是差不多~ max实验是可以理论推导出工作稳定点的,ADN8831网路提供的数据手册公式和图形都有错误,没办法推导出哪一点是真正的平衡点,或者在我要求的25常温下,应该有的设定电阻值为多少~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有ADN8831实验过后的数据吗?

网友A:
25度应该是 你根据热敏电阻 等 设定阻值, 跟电路网络没啥关系啊

楼主:
ADN8831的工作点温度根据已有运放和数据手册里推导出来的,因为它和MAX公司的不太一样,第一级运放不单单是差分运放,如果只是差分运放的话,根据最后一级运放输出和本身芯片输入点的要求,就可以直接设定阻值了!!!
6# hanzhen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