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SS与FHSS调制方式

楼主(2011-06-23):
DSSS与FHSS的调制方式 各有哪些,谢谢。

网友A:
FSK、PSK等都可以。

楼主:
春阳老师,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呀,比如说DSSS是定频还是其它,各有些什么调制方式。

网友B:
DSSS是定频的ua呀:)

网友A:
DSSS是扩频,不能讲是定频,其功率频谱分布在一个很宽的频率范围内已经类似于噪声,FHSS则是跳频,信道的工作频点在不断变换。调制方式则是另一层概念,常用的有频率调制、相位调制和幅度调制等,它们可以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