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148反相漏电流竟然能点亮普通的LED

楼主(2011-06-23):
电路如下图:
VBUS接3.3V电源后,LED竟然能亮.请问是怎么回事,1N4148的反相电流应该是nA级别吧,点亮一普通的LED怎么也得几个mA啊.

网友A:
除非你二极管坏了。
还有你LED那边被你擦掉的是什么信号?它提供的电流?

网友B:
LS也是一个被坑的。

其实啊,还真好可能,有一些高聚发光管在几十个nA的时候确实会被弱弱的点亮。

而二极管的反向漏电和温度等有关系,出现几十个nA也完全有可能的。

呵呵,去买那种普通的发光管就可以了。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标题,问题出在楼主

网友D:
0805的小灯会有点亮光.

网友E:
你的LED是红色的吧

网友F:
几乎没有这种可能,4148不可能脆弱到连3.3V的电压也有反向漏电吧(纳安级的电流应该点不亮LED,不信可以用纳安表测量一下)。我想这种漏电一定是从其他地方(比如线路板或人的手等方面)漏过去的。
LZ不妨查查看。

网友G: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即可!

网友H:
发光管并个大电阻就OK了

网友I:
噢,我的天,又长见识了.

网友J:
据说**心心相印,手拉着手,另一手男执LED阳极,女执LED阴极,能点亮LED :lol

网友K:
质量问题,有时一批次中会有几个漏电流大的

网友L:
顶楼上,前来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红色的LED

楼主:
回复 网友K:

确实如你所说,产品中基本有一半会出现这个现象,更换LED有可能就好了.但还没搞清为什么有这个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太有才了,关键没有另一男的出现的可能了,我搽了的部分是物理断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在检查的过程中,最后只有如图部分的连接了,搽除的部分都是物理断开的.同样的产品中有一部分是不亮的.有时换个LED没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0805,是直插的红色L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确认是好的,搽掉的部分测试的时候物理断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的就是普通的LED,更换个LED可能就不亮了.LED的这个不一致性导致生产很麻烦的.

网友M:
检查下VBUS电压,有可能达到了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了。

网友N:
123JJ,你那个会直接空气放电滴,,,LED顶不住哇。

网友O:
:L不会是稳压管吧,有些稳压管和IN4148长一样的

网友P:
有可能的,二极管质量问题

网友Q:
据说**心心相印,手拉着手,另一手男执LED阳极,女执LED阴极,能点亮LED :lol
引用 网友J:
那点的就不是LED了,是电灯泡:lol

网友F: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LZ要换的不是LED,而是1N4148……

网友:
LED微亮,不用加个MA就可以做到

网友R:
不理解。怎么可能啊。

网友:
楼主可以用这些“能发光”的器件再单独搭个电路试一下。

网友S(2012-12-03):
长见识了

网友T:
控制LED的方式变一下吧.

网友U:
LN4148没那么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