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16型号的变压器可以工作在80KHZ下吗?

楼主(2011-06-23):
我现在在做水下超声波测距, 量程为2m,请问多大的工作频率超声波适合?EE16型号的变压器可以工作在80KHZ下吗?

网友A:
回答你第二个 ee16 80K完全可以,

网友B:
工作在什么频率跟是不是ee16没有直接的关系

关键是磁芯的材料

楼主:
4楼的意思是什么样磁芯的脉冲变压器都可以工作在80KHZ?

网友C:
是呀,EE16只是机械尺寸和磁心的形状。
关键看磁心的材料,不同的磁心适合不同的频率,要自己找资料了。

网友D:
你好,你可以定做的。去淘宝找一家高频变压器打样的厂家就行。我前几天刚刚做了几个高频的变压器,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带宽有4M.还有兄弟会不会超声探头匹配以及声功率上的经验啊?

楼主:
回复7楼:
没有具体的实际经验,一般的做法是超声波探头主要是串联电感,抵消探头的容抗,避免产生的电感无功功率。
我现在也对超声波探头的功率发愁,具体怎么计算出超声波探头的功率。
7楼兄弟做的高频变压器是多大的功率。我想做一个脉冲变压器(高频变压器)原副边得电压比5V 和100V。功率的大小不到1W。工作频率是80KHZ。